海利普变频器参数

楼主(2007-11-01):
海利普  变频器
HOLIP-A
分类 功能码 功能 设定范围及功能说明 出厂值
基本参数 CD000 主频率设定 0.00~400.00 HZ 0.00
CD001 最大输出电压 0.1V-* 200/380
CD002 基准频率设定 0.01~400.00 HZ 50.00
CD003 中间频率时电压 0.1V-* 15/27.5
CD004 中间频率设定 0.01~400.00 HZ 2.50
CD005 最低频率时电压 0.1~50.00V 8.0/13.5
CD006 最低频率设定 0.01~20.00 HZ 0.50
CD007 最高操作频率 50.00~400.00 HZ 50.00
CD008 频率上限 0.01~400.00 HZ 50.00
CD009 频率下限 0.00~400.00 HZ 0.00
CD010 参数设定 0:无效   1:有效 0
CD011 参数重置 00~10  08:恢复出厂值,其余无效 00
CD012 第一加速时间 0.1~6500.0S 10.0/25.0
CD013 第一减速时间 0.1~6500.0S 10.0/25.0
CD014 第二加速时间 0.1~6500.0S 50.0
CD015 第二减速时间 0.1~6500.0S 50.0
CD016 第三加速时间 0.1~6500.0S 100.0
CD017 第三减速时间 0.1~6500.0S 100.0
CD018 第四加速时间 0.1~6500.0S 200.0
CD019 第四减速时间 0.1~6500.0S 200.0
CD020~CD030 保留
应用参数 CD031 启动方式选择 0:由启动频率开始启动
1:频率跟踪启动 0
CD032 停车方式选择 0:减速停止
1:自有运转停止 0
CD033 运行指令来源 0:操作器     1:外部端子
2:通讯口 0
CD034 运行频率来源 0:操作器     1:外部端子
2:通讯口 0
CD035 载波频率 0~15 5
CD036 点动频率 0.00~400.00 HZ 5.00
CD037 正反转选择 0:反转禁止    1:反转有效 1
CD038 停止键有无效 0:STOP有效   1:STOP无效 1
CD039~CD40 保留
CD041 启动频率 0.1~10.0 HZ 0.5
CD042 停车频率 0.1~10.0 HZ 0.5
CD043 转矩补偿 0-10% 2.0%
CD044 跳跃频率一 0.00~400.00 HZ 0.00
CD045 跳跃频率二 0.00~400.00 HZ 0.00
CD046 跳跃频率三 0.00~400.00 HZ 0.00
CD047 跳跃频率范围 0.00~2.00 HZ 0.5
CD048~CD049 保留
输入、输出端子 CD050 多功能输入一
(FOR端子) 0:无效  1:运转  2:正传  3:反转  4:停止  5:正/反转  6:寸动  7:寸动正传  8:寸动反转  9:紧停  10:复位  11:保留  12:散热器或电机过热  17:高速  18:中速  19:低速  20:多端速一  21:多端速二  22:多端速三  23:加减速选择一  24:加减速选择二  25:up功能  26:down功能  27:计数器  28:计数器复位  29:牵伸  32:PID开启 02
CD051 多功能输入二
(REV端子) 03
CD052 多功能输入三
(RST端子) 10
CD053 多功能输入四
(SPH端子) 17
CD054 多功能输入五
(SPM端子) 18
CD055 多功能输入六
(SPL端子) 19
CD056 多功能输出一
(DRV端子) 0:无效1:运行中2:故障指示3:零速4:制动指示5:设定频率到达6:任意频率一到达7任意频率二到达8:加速中9:减速中10:变频器过载报警11:电机过载报警12:过转矩报警13:低压报警14:阶段完成指示15:过程完成指示16:计数器到达27:牵伸到达 28:PID下限报警29:PID上限报警30:风扇动作31:保留32:制动电阻动作 01
CD057 多功能输出二
(UPF端子) 05
CD058 多功能输出三
(FA.FB.FC端子) 02
CD059 多功能输出四
(KA.KB端子) 00
CD060 多功能输出五
(AM端子) 数位频率信号输出端 1
CD061 频率一致一 0.00~400.00 HZ 0.00
CD062 频率一致二 0.00~400.00 HZ 0.00
CD063 频率一致范围 0.10~10.00 HZ 0.5
CD064 计数值设定 00~65500 00
CD065 模拟量输入选择 0:0~10V  1:0~5V  2:0~20mA  3:4~20mA  4:0~10V,4~20mA叠加 0
CD066 模拟量低端频率 0.00~400.00 HZ 0.00
CD067 低端频率偏压方向 0:正方向     1:负方向 0
CD068 模拟量高端频率 0.00~400.00 HZ 50.00
CD069 高端频率偏压方向 0:正方向     1:负方向 0
CD070 负偏压可反转 0:不可       1:可反转 0
CD071 类比输出增益 0.0~100% 100
CD072 Up.down功能选择 0:不记忆     1:记忆 1
CD073 Up.down速度选择 0:0.01 HZ    1:0.1 HZ 0
CD074~CD075 保留
多    段  速 及 简 易 PLC CD076 PIC运转选择 0:普通运行1:外控四段速2:外控多端速3:扰动4:内控多端速5:牵伸 0
CD077 AuToPLC选择 0:运转一周后停 1:循环运行 2:自动运行(STOP间隔)一周后停止 3:自动运行(STOP间隔)循环运行 0
CD078 PLC运转方向 0~255    (0:正转  1:反转) 0
CD079 PLC减速时间 0~65535 0
CD080 第二频率设定 0.00~400.00 15.00
CD081 第三频率设定 0.00~400.00 20.00
CD082 第四频率设定 0.00~400.00 25.00
CD083 第五频率设定 0.00~400.00 30.00
CD084 第六频率设定 0.00~400.00 35.00
CD085 第七频率设定 0.00~400.00 40.00
CD086 第八频率设定 0.00~400.00 0.50
CD087 定时器一 0.0~6500.0 S 10.0
CD088 定时器二 0.0~6500.0 S 10.0
CD089 定时器三 0.0~6500.0 S 0.0
CD090 定时器四 0.0~6500.0 0.0
CD091 定时器五 0.0~6500.0 0.0
CD092 定时器六 0.0~6500.0 0.0
CD093 定时器七 0.0~6500.0 0.0
CD094 定时器八 0.0~6500.0 0.0
CD095~CD119 保留
保护功能参数 CD120 过压失速防止选择 0:无效      1:有效 1
CD121 加速中失速防止准位 0~200% 150
CD122 恒速中失速防止准位 0~200% 0
CD123 减速中失速防止准位 0~200% 150
CD124 保留
CD125 过转矩检测准位 0~200% 0
CD126 过转矩检测时间 0.1~20.0 S 1.0
CD127~CD129 保留
马达功能参数 CD130 马达额定电压 按马达铭牌设定 *
CD131 马达额定电流 按马达铭牌设定 *
CD132 马达极数 02—10 04
CD133 马达额定转速 00—9999 1440
CD134~CD139 保留
特殊功能参数 CD140 直流制动准位 0.0~20.0% 2.0
CD141 启动时直流制动时间 0.0~25.0 S 0.0
CD142 停止时直流制动时间 0.0~25.0 S 0.0
CD143 频率跟踪时间 0.0~20.0 S 5.0
CD144 频率跟踪电流准位 0~200% 150
CD145 瞬间再启动选择 0:无效    1:频率跟踪 0
CD146 允许停电时间 0.1~5.0 S 0.5
特殊功能参数 CD147 异常再启动次数 0—10 00
CD148 自动稳压功能 0:无效    1:有效 1
CD149 自动省能源 0~10% 0
CD150 比例常数P 0.0~1000.00% 100%
CD151 积分时间I 0.1~3600.00 S 5.0
CD152 微分时间D 0.01~10.00 S 0
CD153 目标值 0.0~100.0% 1
CD154 目标值选择 0:操作器给定1:外部端子(0-10V)给定 00
CD155 PID上限 0~100% 100%
CD156 PID下限 0~100% 0%
CD157~CD159 保留
通讯功能 CD160 通讯地址 0-250 0
CD161 通讯传送速度 0-3 1
CD162 通讯资料方式 0-5 0
CD163~CD167 保留
监视参数 CD168 现实内容选择 0-15 00
CD169 变频器电压等级 按机种设定 *
CD170 变频器额定电流 按机种设定 *
CD171 软件版本号 *
CD172 故障纪录1 注:— 表示无故障纪录 —
CD173 故障纪录2 —
CD174 故障纪录3 —
CD175 故障纪录4 —
CD176 故障清除 00-10(01为故障清除) 00
工厂设定参数 CD177 保留
CD178 变频器频率标准 0:50Hz    1:60Hz 0
CD179 变频器出厂日期 工厂设定 *
CD180 出厂序号 *
CD181~CD250 保留

故障信息及排除方法
故障显示 内容说明 处理方法
E.OC.A 加速中过流 1:检查马达是否短路或局部短路,输出线绝缘是否良好2:延长加速时间   3:变频器配置不合理   4:减低转矩提升设定值
E.OC.n 恒速中过流 1:检查马达是否短路,输出连线是否绝缘不良  2:检查马达是否堵转   3:变频器容量是否太小   4:电网电压是否有突变
E.OC.d 减速中过流 1:输出连线是否绝缘良好,马达是否有短路现象  2:延长减速时间  3:更换容量较大的变频器  4:直流制动量太大  5:机械故障,送工厂维修
E.OC.S 停车中过流
E.GF.s 对地短路 1:检查马达连线是否有短路
2:检查输出线绝缘是否良好
3:送修
E.G.F.a
E.GF.n
E.GF.d
E.ou.S 停车中过压 1:延长减速时间,或加装刹车电阻
2:改善电厂电压,检查是否有突变电压产生
E.ou.a 加速中过压
E.ou.n 恒速中过压
E.ou.d 减速中过压
E.Fb.S 熔断丝熔断 熔断丝熔断,送厂检修
E.Fb.n
E.Fb.a
E.Fb.d
E.Lu.s 低压 1:检查输入电压是否正常
2:检查负载是否突然有突变
3:是否缺相
E.Lu.A
E.Lu.n
E.Lu.d
E.OH.S 变频器过热 1:检查风扇是否堵转,散热片是否有异物
2:环境温度是否正常
3:通风空间是否足够,空气是否能对流
E.OH.A
E.OH.n
E.OH.d
E.OL.A 变频器过负载150%1分钟 1:检查变频器容量是否配小,否则加大容量
2:检查机械负载是否有卡死现象
3:V/F曲线设定不良,重新设定
E.OL.n
E.OL.d
E.OA.A 马达过负载150%1分钟 1:机械负载是否有突变  2:电机配用太小  3:电机发热绝缘太差  4:电压是否波动较大  5:是否存在缺相 6:机械负载增大
E.OA.n
E.OA.d
E.OT.A 马达过转矩 1:机械负载是否有波动
2:马达配置是否偏小
E.OT.n
E.OT.d
E.bS.A 电磁接触器辅助线圈无反馈 与厂家联系
E.bS.n
E.bS.d
E.bS.s
E.bT.A 制动晶体管损坏 送修
E.bT.n
E.bT.d
E.EC.S CPU故障 与厂家联系
E.EC.n
E.EC.d
E.EC.A
E.EE.S E2Prom故障 与厂家联系
E.EE.n
E.EE.d
E.EE.A E2Prom故障 与厂家联系
Er 外部干扰 隔离干扰源
ES 紧急停车 处于急停状态
20 4-20mA线断路 接上断线
Pr 参数设置错误 正确设置参数
DCb 直流制动状态 处于直流制动状态
说明:故障代码格式如下
E XX Y
E  表示故障
XX表示报警信息
Y  表示状态(S:停车状态下  A:加速状态下  n:恒速状态下  D:减速状态下)

网友A:
空载启动,面板控制,主频率设定5.00HZ.报EOC.A.请楼主指教

网友B(2009-11-30):
本人修的同样故障,但我查到了一个电流检测IC,还是没有解决问问题,请教楼方主

网友C:
我对海利普熟悉,有事可打我电话133053364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