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lenze 8200 变频器oc 1故障

楼主(2005-09-27):
该变频器在使用过程中,每次上电都显示oc 1故障,复位后能启动,但运行不超过半小时,故障又出现.经过外线的检查,电缆和电机都没问题,请教各位大侠,急!!!!

网友A:
通病 变频器降低速度试试

网友B:
降速也没用啊,本来设备就工作在15Hz到20Hz左右,属于正常的工作范围.

网友C:
推动板电容全部换掉试下

网友D:
驱动电路有电子元件存在动态软故障,静态测不了,重点查光藕,稳压二极管,有不明的可电0571-88820936 88829567,lenze 82的 93的我公司修的多多,经验丰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