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 丹佛斯变频器过载问题

楼主(2005-10-26):
我用90KW丹佛斯驱动90KW风机,变频器名牌的OUTPUT是145A/177A,可到了160A就报警,请问是参数的问题还是变频器本身的问题

网友A:
是什么报警? 有可能是加减时间不够长,加长一点试一下

网友B:
你要调节参数,P101设置为正常过转距

网友C:
先讲一下是什么报警,同是你可以更改启动转矩\斜率时间看看

楼主:
谢谢各位关照
故障是变频器过载,P101开始为恒转矩后来又按风机类设还是没解决呀.启动时间60多秒应该差不多了吧,现在问题是其输出177A,可到了160A左右一点就要报警了.

网友D(2009-01-02):
P101 改为【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