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帮小弟,急!急!急!

楼主(2005-07-15):
通过修改有关参数,变频器可以拖比其稍小功率的电机;那么,我想知道稍小功率的变频器能否拖动比其稍大的电机呢?如果可以,西门子G110的变频器需要修改那些参数呢?帮帮小弟吧,小弟是个变频器新手,会向大家虚心学习的,谢谢!

网友A:
这我不清楚,但是我想不可以吧!功率大的可以来带动功率小这是对的,但是相反我看就不成了吧.你怎么不把小功率那到别的地方用,再买的大点的啊!不然你小心烧了变频器咯!!

网友B:
小功率的不能接大功率的,会烧了变频器的

网友C:
如果你 负载的最大启动电流不超过变频器的额定电流因该可以拖动.

网友D:
是的只要你的启动电流不超过变频器的额定电流应该没问题~~不过要是能用我想应该也会有很大的刺耳声音~~~所以我建议你还是买台新的大功率变频器!!

网友E:
这个问题.只需大家勤快一点,首先,电机的型号(极对数),就通过手册获知额定转矩,在由变速器的速比和效率简单计算获知传动装置的额定转速和及额定下的最大输出转矩.    这时就看负载类型,如果是恒转矩设备,可以通过电流计算出大至实际力矩.P=1.732UICOSøη=MN.然后计算电机满足生产率最低的转速.计算低频下的电压,U=MN/I,其中,M对于恒转矩设备来说是不变,低频下的N可以去按实际生产率 估算(如滚桶额定下多少圈生产率是多少,而满足最少生产率的圈数有经验的操作工都可以给出),这样I就是额定电流0.85倍,为什么呢?因为低频时电机的散热有问题.这样就由U=MN/I可以估算出低频输出的电压.根据V/F是常数=380/50,就可估算出变频器工作的最低安全设定的频率值.    同样,为了能让变频器调速犯围更宽一些,由上面的方法逆推算出传动比,通过转矩,转速算轴径(有的靠背轮要加工的话).以上方法中不比 功率因素按0.85,齿轮传动0.9,泵0.7计算.这是我的经验值,其实泵的效率一般是0.73-0.75(电机功率的损失).    上面写的乱一些,不明白的朋友可以问. 通过以上方法自己估算.

网友F:
小功率的变频器带大功率的电机能行吗?就比如你能提最重一百斤的东西,叫你提120斤能行吗?

网友G:
肯定不行

网友H:
如果你的电机的最大电流比变频器的最大输出小或接近就可以,不过如果电机最大电流超过变频的最大电流,你就不可能做整定,在运行时,还可能出现变频过载的现象

网友I:
最好不要这样用的,到变频器在50HZ下运行时,肯定烧坏变频器。

网友J:
那要看你的变频器的容量,额定电流与电机的大小关系了,如果你的电机额定电流大于变频器的话,肯定会烧变频器的了

网友K:
具体情况是这样的,请各位大哥再给小弟建议:西门子G110变频器0,75KW,输入端电流是10A,输出电流3,9A,所带西门子电机参数是0,9KW电流是3,7-4A。诸位大哥讲到最大电流问题,是不是电机最大电流不应该超过变频器输出电流?另外,讲到过载问题,因为所说的设备都是德国设计生产的,而且他们的以前设备都是同样设计,而且以前基本上没问题。像这种设计到底是正确与否呢?小弟再次谢谢各位了。

网友L:
从你描述的情况看来,我以为你要了解到你的电机正常工作时,是否工作在额定功率。如果工作在低于G110的输出功率,你的担心是没必要的;如果工作在高于G110的输出功率,设备G110应该没问题,电机有点危险,问题是你的生产设备能动吗?就算能动,速度慢了,效率也会降低了。当然,如果是像风机之类,问题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