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变频器VF只有正转修理多少钱

楼主(2005-10-07):
010-81109310 王万更

网友A:
500不含税

网友B:
参数重新设置。

网友C:
反转可能被禁止,调节一下此参数,应该没有问题的.

网友D:
vf-8x变频器的no.10 反转锁定, 数据设定值0---反转运行被允许(正反转允许都被允许);数据设定值1---反转运行被禁止(仅正转运行被允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