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带变频器水泵烧坏原因

楼主(2002-07-02):
大家好,我有个问题想请教各位大侠。我公司用三垦变频器带一台瑞典飞力公司的潜水泵,提升水到压力管。最近水泵电机烧坏了,潜水泵公司说可能是由于用了变频器所致。请教有没有这种可能?是什么原因所致辞?有何解决办法?

网友A:
不可能!变频器有过流保护装置,怎么可能?电机是不是线圈短路了?

网友B:
有可能,电机如长期运行在低频而且电机散热的水路堵塞,但概率不高.经常听到的是变频器带潜水泵时,易跳闸.

网友C:
使用变频器会使电机更长命!潜水泵公司说法不成立! (广州通达变频器元配件及维修中心 电话020-81566269) http://LCF680707.ebigchina.com

网友(2008-06-12):
有可能,有的人为了卖变频器可能放大使用变频器,使保护无效

网友D(2012-04-11):
这一类的故障最好找专业的电路板维修企业,因为这一类的pcb故障,处理难度很大,没处理好会变砖头哦,

具体的工控维修可以联系我QQ 87404871   电源130241786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