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普传变频器的几点困惑

楼主(2005-10-17):
各位大侠:我是一个刚从事PLC编程开发,设备生产和维护不久的涉行不深的菜鸟级技术人员。最近遇到有关普传变频器的几个我不理解的问题:1:软件启动程序和相关参数设置都没有问题,不接电机时也能使它输出满负荷380V的电压。可是一带动电机工作时却多次出现OC或者OL或者OCD报警,这种现象大多都是在变频器动态工作时出现的。被动的调整参数后,还是经常出现OL过载现象。我测量了一下变频器的实际输出电流,发现竟远远大于变频器自身的额定电流值。这一现象使我不解:是这种变频器自身的问题造成的还是电机和油泵的问题呢?如果是变频器自身的问题,那么为什么让电机满负荷动作时却没有这个现象?而在变频器小给定运行时却现象连连。如果是电机或者油泵的问题,为什么在更换电机和油泵之后还是这种现象呢?我怀疑是不是这里的泵校的有问题?或是电机有问题?[注:我这里是用电机带动油泵进行动态补压动作](我没尝试不用变频器变频直接接AC接触器输出带动这种方式,下一步打算改动一下程序采用这种方式试试看) 这里我没有向厂家或同事咨询,我觉得相对来说咱们这里的各位都有很渊博的知识和很丰富的经验,因此真心期盼各位大侠给我指点迷津。

网友A:
注意两者的距离

网友B:
我测量了一下变频器的实际输出电流,发现竟远远大于变频器自身的额定电流值。找这个原因.变频器150%超过额定电流就会保护.

网友C:
据你所说,似乎变频器和电机都没问题!应该是你的控制方法或工艺管路有问题! 有一点可以肯定,电机过载了! 你说(这种现象大多都是在变频器动态工作时出现的),负载究竟是怎么变化的呢?控制压力?关阀门?

网友D:
油泵实验台属于冲击性负载,低频主要转矩不够,建议1、使用变频器转矩提升功能;2、将变频器提升容量;3、使用无速度传感器矢量控制变频器!

网友E:
我也碰过这样的问题,后来把启动频率调到10HZ就没事,不知你是否也如此。

网友F:
普传的变频器低转矩性能很差,检测电流值不准.你可以调高一点频率,或跳过低频

网友G:
普传变频器在运转中不可调频率的,要不然就会调oc的,应是该机本身软件问题的。此种现象只有在2.2kw以上的都有吧,你只有一条路可走,退货。

网友G:
就是叫厂家也调不好的,退货吧

网友H:
做事看人品
这里确实有很多经验丰富,心地宽广的大虾
也有别有用心者,他们的目的不是解决问题,而是搞出问题

网友I:
同意楼上的

网友F(2005-12-13):
普传变频器低频下电流波动大,在10HZ左右尤为明显.建议换新型号的

网友J(2006-03-07):
普传变频器的电流检测硬件和软件都做的不好,启动时电流乱跳,说的不好听普传变频器就像垃圾(不便宜的垃圾)

网友K(2006-05-09):
应该是负载或工艺的问题,实际上,现场机械和电子可以互相弥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