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凌变频器报警代码

楼主(2008-09-08):
第七章常见故障及处理方法
变频器的应用领域十分广阔,使用环境和条件个不相同,因此不可避免地会发生一些故障,.本章给出一些常见故障的应急方法.
本系列变频器具有过流、过压、过热、过载、欠压多种保护功能。当发生故障时,变频器就会立即报警跳开,LED监视器上显示相应的故障类型,并且电动机自动停止转动。当排除故障后,按STOP键或输入控制电路端子RST复位命令,即能解除报警跳开状态。表7-1列出了变频器常见故障类型、原因及处理方法。

7-1
故障代码
故障类型
故障类型
可能的故障原因
处理方法
E002
加速时过电压
过压
输入电压异常
减速时间太短
制器件选择不适
负载惯性力矩太大
检查输入电源
重新设置减速时间
重新选择制动器件
减小惯性力矩
E003
定速时过电压
E00A
停止时过电压
E00B
减速时过电压
E001
欠压
欠压
输入电压异常
有大容量负载在同一线路运行
变频器内部故障
检查输入电压
减少线路负荷容量
请与富凌公司联系
E004
加速时过电流
过流
电机连接端子相间短路
负载突变
加速时间太短
电动机堵转
变频器内部故障
检查输出线路及负载
减少线路负荷容量
重新设定加速时间
检查电动机
请与富凌公司联系
E005
定速时过电流
E006
减速时过电流
E007
电机过负荷
过负荷
负载过载
电子过流保护参数设定不当
减轻负载或增加容量
重新设定电子过流参数
E008
变频器过负荷
E009
输出短路或电机漏电
短路
输出侧短路
变频器内部故障
检查输出线路
请与富凌公司联系
E00D
外部故障
外故障
外控故障端子闭合
断开外控端子
E00E
散热片过热
散热片过热
环境温度过高
冷却风扇损坏
降低环境温度
更换风扇
E00F
参数故障
参数故障
内部参数值超值

按“STOP”键忽
按“SAVE”键查询超值参数代码
按“PRG”键进入参数设置状态
在参数设置状态下初始化参数
第七章常见故障及处理方法
变频器的应用领域十分广阔,使用环境和条件个不相同,因此不可避免地会发生一些故障,.本章给出一些常见故障的应急方法.
本系列变频器具有过流、过压、过热、过载、欠压多种保护功能。当发生故障时,变频器就会立即报警跳开,LED监视器上显示相应的故障类型,并且电动机自动停止转动。当排除故障后,按STOP键或输入控制电路端子RST复位命令,即能解除报警跳开状态。表7-1列出了变频器常见故障类型、原因及处理方法。

7-1
故障代码
故障类型
故障类型
可能的故障原因
处理方法
E002
加速时过电压
过压
输入电压异常
减速时间太短
制器件选择不适
负载惯性力矩太大
检查输入电源
重新设置减速时间
重新选择制动器件
减小惯性力矩
E003
定速时过电压
E00A
停止时过电压
E00B
减速时过电压
E001
欠压
欠压
输入电压异常
有大容量负载在同一线路运行
变频器内部故障
检查输入电压
减少线路负荷容量
请与富凌公司联系
E004
加速时过电流
过流
电机连接端子相间短路
负载突变
加速时间太短
电动机堵转
变频器内部故障
检查输出线路及负载
减少线路负荷容量
重新设定加速时间
检查电动机
请与富凌公司联系
E005
定速时过电流
E006
减速时过电流
E007
电机过负荷
过负荷
负载过载
电子过流保护参数设定不当
减轻负载或增加容量
重新设定电子过流参数
E008
变频器过负荷
E009
输出短路或电机漏电
短路
输出侧短路
变频器内部故障
检查输出线路
请与富凌公司联系
E00D
外部故障
外故障
外控故障端子闭合
断开外控端子
E00E
散热片过热
散热片过热
环境温度过高
冷却风扇损坏
降低环境温度
更换风扇
E00F
参数故障
参数故障
内部参数值超值

按“STOP”键忽
按“SAVE”键查询超值参数代码
按“PRG”键进入参数设置状态
在参数设置状态下初始化参数
第七章常见故障及处理方法
变频器的应用领域十分广阔,使用环境和条件个不相同,因此不可避免地会发生一些故障,.本章给出一些常见故障的应急方法.
本系列变频器具有过流、过压、过热、过载、欠压多种保护功能。当发生故障时,变频器就会立即报警跳开,LED监视器上显示相应的故障类型,并且电动机自动停止转动。当排除故障后,按STOP键或输入控制电路端子RST复位命令,即能解除报警跳开状态。表7-1列出了变频器常见故障类型、原因及处理方法。

7-1
故障代码
故障类型
故障类型
可能的故障原因
处理方法
E002
加速时过电压
过压
输入电压异常
减速时间太短
制器件选择不适
负载惯性力矩太大
检查输入电源
重新设置减速时间
重新选择制动器件
减小惯性力矩
E003
定速时过电压
E00A
停止时过电压
E00B
减速时过电压
E001
欠压
欠压
输入电压异常
有大容量负载在同一线路运行
变频器内部故障
检查输入电压
减少线路负荷容量
请与富凌公司联系
E004
加速时过电流
过流
电机连接端子相间短路
负载突变
加速时间太短
电动机堵转
变频器内部故障
检查输出线路及负载
减少线路负荷容量
重新设定加速时间
检查电动机
请与富凌公司联系
E005
定速时过电流
E006
减速时过电流
E007
电机过负荷
过负荷
负载过载
电子过流保护参数设定不当
减轻负载或增加容量
重新设定电子过流参数
E008
变频器过负荷
E009
输出短路或电机漏电
短路
输出侧短路
变频器内部故障
检查输出线路
请与富凌公司联系
E00D
外部故障
外故障
外控故障端子闭合
断开外控端子
E00E
散热片过热
散热片过热
环境温度过高
冷却风扇损坏
降低环境温度
更换风扇
E00F
参数故障
参数故障
内部参数值超值

按“STOP”键忽
按“SAVE”键查询超值参数代码
按“PRG”键进入参数设置状态
在参数设置状态下初始化参数

孙13295415863济南,欢迎来电交流

网友A:
富凌变频器做得怎么样???

网友B:
一个字:烂!

网友C:
呵呵;真行,拿富凌当例子;

富凌就在我公司隔壁,想参考就过来吧;

网友(2009-02-28):
国产的变频都是垃圾!加垃圾!!

网友D:
国产中还是有不错的变频器的,使用变频器要正确地选型、安装、使用、保养与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