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科比变频器

楼主(2008-08-28):
型号如下:COMBIVERT ART-NR 10.F4.S1D-1220

问题:端子启动11脚和14脚短接后有5-7赫兹输出,固定频率给定,电位器给定皆不起作用

F4-C的,面板没有串口,更改控制命令源除了用电脑连上之外还有其他方法吗?

紧急求助,万分感谢!

544905906@qq.com

网友A:
用面板改其实也可以,可参数太多.最好用电脑.

网友B(2008-12-30):
联系我科比售后服务部021-377466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