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6SE6440

楼主(2005-10-01):
变频器维修好过后,试机就是没有输出,报警是没有接电机。输入380V正常。请求各位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频率有没有上去,如果没有那你先看一下频率设定方式是否正确?电话013575315985

楼主:
频率能上去,起动后能够按照设定的频率上去,上去后就马上报警《未接电机》变频器外带还有PLC和触摸屏。这跟信号回路是不是有直接的影响?频率没有输出时好像有漏电现像。

网友A:
那你接个小电机试试

楼主:
没有用。有试过的。

网友B:
变频器的功率与电机功率不同或者偏小时,变频器会检测没带电机。

网友C:
西门子接插件忒差,用电烙铁镀上一层锡吧

网友D(2006-08-24):
求助:请问哪位有西门子6SE6440-2UD31-8DA1说明书,麻烦发个给我,谢谢!邮箱:chaojinlei@sina.com

网友D:
求助:请问西门子6SE6440-2UD31-8DA1变频器报警为F0022和F0051,是什么意思,该如何解决?

网友E:
F022和FOO51是功率组件故障,是变频器的储存参数的芯片坏了.有空请联系我公司专业维修西门子变频器.021-62141466

网友F:
 黄石
你好,你那个是多大功率的?报A0503和F0052才是程序心片坏了!F0051的话可能是主板上的程序错误!F0022模块驱动和接触不好有关!有西门子问题可以交流QQ27911789 电话013736493966

网友D:
张工您好,感谢您的回复。您是哪个城市的?请问有时可以打电话联系你吗?我们工程师有些问题想问您。功率18.5,报F0022已解决,还报A0503同时F0052,F0003又是什么故障?我代我们工程师万分感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