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DRPP整流机维护方法

楼主(2009-12-13):
现DRPP整流机出现以下问题,请协助解决:
1、铜槽电流上不去:现象是电脑和整流柜上的电流不稳定,设定176,显示只有25左右,用示波器测量也是如此。更换控制板后正常。
2、铜槽电流偏低:现象是电脑设定电流176,电脑和整流柜上的电流显示都是176,实际测量148,更换控制板后正常。
以上两个问题1、如果是控制板有问题是否可以通过调整软件程序可以恢复正常?2、有哪些因素影响控制板,如何维护?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