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电机绕组的改变。

楼主(2003-03-26):
有一台电机,Y/2Y方式运行,2Y时1450转,55KW,定子72槽。现在想提高它的转速,功率较富余,可不考虑,有两种方案: 1.将绕组改接法,改成普通三角形接法电机,再用变频器拖动。请教如何计算改接后电机的转速变化和功率。请教公式,谢谢。 2.直接将电机固定在2Y运行,拖在变频器后,不知变频器是否支持,或是要做那些特别设置。变频器选用AB的GV3000,或SIEMENS,或ABB的ACS系列。 是否有其它的方案? 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