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FUJI变频器故障

楼主(2005-07-01):
我有一台FUJI变频器,其故障现象是每隔30分钟左右出现一次ou3故障,复位后重新启动工作正常。请问各位大侠这是什么原因引起的?谢谢了!

网友A:
哪个系列?速度是否急变?

楼主:
G9系列,变频器正在运行中。供电电压400V.

楼主:
变频器正在运行中,速度没有急变。运行频率在12HZ.

网友B:
那就是检测老化了

楼主:
您是说变频器的电压监测系统老化了或者是出现故障?

网友C:
请问BSM10GP120和PM50RSA120模块谁有啊?~~~价格多少??

网友D:
应是检测回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