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安川616G5维修

楼主(2005-11-05):
我公司一台安川616G5变频器输出缺相,显示屏LF
经检查w相没有输出,但模块是好的,求高手指点!
万分感谢!!!!!电话025-51953584

网友A:
驱动坏了

网友B:
我遇见过,请问一下在不带栽情况是不是W相没有电压呢?还是其它的?

网友B:
如果W相有电压而出现LF故障可能参数会影响。如果没有电压说明你的驱动板有问题!

网友C:
驱动板有问题!025-84610685

网友D:
驱动板可能有问题,查W相驱动电压有吗?以及PC923,PC929,输入.输出波形有吗?如没有则是主板PWM驱动芯片坏

网友E:
不要cpu板坏
我同样的机器碰到四个了

网友F(2007-07-19):
驱动问题

网友G:
需要驱动板跟我联系。13012933915。

网友H:
w相没有输出,说明W相驱动电路有问题,我估计是W 相驱动电路光藕有问题,你可以试着换一下,可能就好了,有问题可以同我联系,我的电话0571-88820936,13958171658裘工

网友I:
我公司可以提供上门服务。
加QQ:21200901

网友J:
检查PC923,PC929,要不然就把六个全换了!

网友K:
我有一台616g5报警uv1 dc bus undervolt 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网友J:
DC BUS 电压低

网友L:
先换该路的光藕试一下

网友M:
报“UV1”,更换或清理接触器。13864062902

网友M:
输出缺哪一相,就把哪一相的上下桥臂光藕换掉。当然能确切知道哪一桥臂坏就更好了。13864062902

网友N:
要修变频器请电:13432173119,速修(中山)

网友O:
断掉模块上的直流母线电源,然后启动变频器,用示波器测驱动波形,可以判断故障点.

网友P(2009-02-10):
我有一台11KW在用616G安川变频器在使用时,主板9--10端有时导通、有时不通,请问如何 检查排除故障??有指导请回我:zjx641002@163.com,本人万分感谢!!!

网友P:
发信回我13962029757,我再请教您也行。赵

网友Q:
我有全新主板,价优150687852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