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利普HLP-A

楼主(2007-07-26):
我有一台HLP-A,5.5KW电源坏,尤其是采样电阻以经面目全非!不知道哪位知情者可否告知!谢谢!

网友A:
是那些东东,你说一下

网友B:
海利普质量很差

楼主:
就是在508下面,E与N相接的采样电阻。我选了个0.5欧电阻感觉508发热太厉害了!

网友C:
是2个1欧的   并的  就是0.5啊

楼主:
谢谢!我感觉508太热了,有六七十度的样子!不知哪里有问题!我再查查看!谢谢!

楼主:
hong shan你好!麻烦问一下,你那变频器是多大的?508散热片温度大约有多少?

网友D:
以后选用少有名气的变频器吧

网友E:
是不是电源突变引起的呀

楼主:
我感觉可能是电源设计问题!倒是可以用!但不知道能撑得了几天!这种设计对元器件的性能绝对是一个很大的考验!

网友F(2009-01-03):
hlp-a变频器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