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bb变频器维修

楼主(2005-04-15):
我日前遇到这样一个故障:ABB变频器ACS400,进线压敏电阻烧毁,我将压敏电阻拆除后,变频器仍无显示和运行,不知有没有对这方面有研究的,恳请赐教!

网友A:
看来变频器比较早,应该找ABB,ABB应该对此是负责。

网友B:
用表测量一下模块,如果坏了 就麻烦了

网友C:
进线压敏电阻烧毁引起CPU坏,见过很多

网友D:
检查直流母线供电是否有530V左右,如果没有查整流部分.起动电阻.否则查开关电源电路是否正常工作。

楼主:
我对整个变频器进行检查,未发现有保险,不知道保险在哪个地方?

网友B:
400没有保险,是垃圾.

楼主:
谢谢ZZ88,以后再不用400了

网友E:
产品备件采购的问题,acs400那批及其压敏电阻过于敏感,这种情况机器反给abb都是无条件更换的

网友B:
过了1年了 ABB不可能是无条件更换的

网友F:
ZZ88,您设备是在哪里?把变频器的序列号告诉我,我看看能否帮上你。

网友G:
TO 874: 是这样的吗?我这也有一台ACS400的坏了,到哪儿换去?

网友H:
关于保险的问题: 楼上有朋友说ACS400没有保险,是垃圾。我不敢轻易反对。不过我想请教您下次结论的依据。 保险的作用可能在防止故障扩大,但对于模块的防护应该是没有作用的,因为保险的动作速度不可能那么快。 不知道您还有什么其他理由说没有保险是垃圾。有没有保险是不同厂家的设计想法不同。我相信ABB是考虑了这个问题的,也是经过严格的测试和评价的。

网友B:
大哥看清楚400是垃圾.我这里有10几台多炸的面貌全非.TO.辰:你是那里的,怎么联系?真的有这等好事?

楼主:
to 晨,能换吗?怎么换?

网友I:
010-82685611 Let me tell you why. Mr li

网友J:
各位仁兄这位:ktinverter1做广告可谓是铺天盖地,这样说可能是夸张了点但做的也太没新意了,我觉得工控网是供我们交流和学习的平台你们觉得呢?

楼主(2005-05-31):
谢谢各位,我看,大家最好不要用abb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