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电舍VT230S变频器维修实列

楼主(2005-03-24):
明电舍VT230S变频器维修实列 一台明电舍VT230S变频器加电后显示字符乱跳不能正常工作.由于没有资料很难下手维修,不过在加电试验时发现其风扇转速过快怀疑内部供电系统故障,用万用表测量RY0与RY24V之间的电压为44V远大于正常的24V,于是不敢在长时间加电试验故障可断定为内部供电系统故障.打开VT230S机箱后可以看出其内部供电系统是由M51978FP等组成的开关稳压电路,虽然找到了机器的故障点但还是由于没有维修资料也不好下手维修,于是费了好多的时间在网上找到了M51987FP的PDF资料这时才敢动手维修.本人是在家里接到的这个活没有动力电不好加电试验,经过进一步的研究发现VT230S没有缺相检测并且滤波电路是由两个大电容串连组成的,于是用一台调压器在L1,L2,L3任意一点与内部两个大滤波电容的串连点相连,由于电路结构的原因这样连接会形成倍压整流,调整调压器就可在串连电容的两端得到0-520V之间的直流电压.一边慢慢调整调压器一边用万用表监测电压,当直流电压达到240V时开关电路开始起振工作这时RY24V的电压为16V,随着调压器的调整RY24V的电压也随着上升逐步的超过了正常的24V,当直流电压到达280V-520V时RY24V的故障状态的44V(注:当RY24V的电压大于24V时试验的时间很短防止烧毁其它部分),通过上述的试验发现开关稳压电路并不是工作在失调状态,因为当直流电压在280V-520V变化时RY24V的44V电压没有变化,在通过对M51978FP的资料分析得知它的稳压取样点DET为6脚,取样电阻是板子上的R414R415与R416,观察中发现在R416上还并联着电容C406,根据电路的分析只有在R414R415的增大或R416减小的情况才能出现开关电源输出电压增大并可稳定一个值上,根据多年的电子维修经验很有可能的原因是C406漏电造成的上述现象,由于以上元件都是贴片元件于是找来风枪焊下CX测量果然是它漏电,换上一个0.01uF的电容在送电一切正常.到此结束维修.

网友A:
根据维修电源来看电容变质启正f的变化可造成电源输出变化。

网友B(2010-04-07):
用M的电源应该没有电压反馈稳压吧,以前在松下电工变频器修过该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