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小问题

楼主(2002-12-12):
世界上最好的变频器有哪些品牌?有些什么指标判断变频器的优与劣(比较易懂点的)?我是做变频器业务的,不懂的东西太多了,谢谢各位!

网友A:
对于使用者来说是只有最合适的!没有最好的!要看情况,有的厂家不需要太多功能!质量方面也不是名牌的变频器都是好的!现在有的大名牌变频器小功率变频器故障率很高!

网友B:
新手正在上路 : 指标判断变频器的优与劣(比较易懂点的): 1.价格:不成销量的变频器价格绝对高; 2.服务:不成销量的变频器服务国内无网点; 3.质量;不成销量的变频器质量无保证,坏了无处修; 4.功率:只不过在75KW以下,电压等候只为380V: 达到此标准的只有西门子的变频器!!!!!!!!!!!!!!!!!!! 有问题请电:010-63336909

网友C:
请教LKR: 您说的这个标准是谁制订的?

网友B:
jerrygg: 用户说的!!也是用户的选型标准!!!LKR---LKR

网友D:
LKR: 别王婆卖瓜了,丢人。SIEMENS变频器返修率有多高?好意思说吗?

网友B:
xf1125: 因为西门子的变频器销量大,你敢说你的变频器永久不坏吗?你的变频器销量上不去自然就无“返修率”哈哈哈哈!!!!!!LK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