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直流母线电压

楼主(2005-04-24):
哪位老师帮我从理论上推导一下三相380V变频直流母线电压数值的由来. 多谢各位老师指点

网友A:
三相整流,1.35倍进线电压值,

网友:
谢谢楼上的回复,这个值我算过,可是三相全控桥式可控硅整流在可控硅全导通的情况下整流输出不就是相当于二极管整流吗?可控硅整流的公式却为 1+COSα Ud=2.34U2---------- 我有点想不明白。能为我解释一下吗? 2

网友B:
你只要研究的深入些就知道了。 额定电压和线电压的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