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EV2000变频器

楼主(2005-04-09):
我单位有多台EV2000变频器用电位器远程调频率,变频器使用几个月时间后,出现频率调到 20HZ左右就调不上去了,而且在20HZ时电流摆动非常大(正常需要到40HZ),换新电位器也不管用,后在电位器上并了两只0.047微法电容问题得以解决,请问其道理所在.

网友A:
控制线屏蔽并接地试试

网友B:
电容平滑了电压吧

网友C(2005-11-12):
求援:哪位师傅有TD2000用的制动单元TDB-4C01-0150的资料,先谢谢!CHG-2005@SOHU.COM    13122766625

网友D:
注意:你的电位器距离估计已经超过15米以上,你可以采用外接的电源方式!
有什么问题可以与我联系muzi_woody@163.com muzi_woody@yahoo.com.cn

网友E:
应该是干扰的问题,将干扰屏蔽掉应该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