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BB变频

楼主(2005-09-10):
最近,我单位的一台ABB ACS600变频器,报PPCC LINK及START INHIBIT故障频繁,急呀,请各位变频界的高手指点一下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A:
重点检查一下你的电源板NPOW-42和NINT-43/42,有电源板的X32端子提供+24,+15,-24,-15给NINT-43/42。如果缺少+24V,就报“PPCC LINK”,因为主控板检测不到NINT-42板,如果少+15V,NINT板子的X414中的第2针接口会认为你激活了外部NGPS板,但是你又没有这块板子。所以就报“START....” 因为主控板电源和驱动板电源为独立通道,以上故障以电源板或其连线接触不良的概率最高,其次考虑更换NINI-42 建议你先检查到NINT-42/43的X42电源是否正常。

网友B:
非常感谢中林这位老兄的热心帮助,我还想向你请教一个问题,就是您说的驱动板电源可能有问题,我一定会好好查的。但是我不明白的地方有两点。 一是关于NPOW-42扳子是否只为驱动板供电。二是NINT-43/42是否为主控板。 同时我在修理完变频器后,一定会把检修结果反馈给您。再一次向你表示感谢。

网友A:
一、NPOW-42为整个变频器供电,这块板子上从右到左依次是:X31--500V直流输入;X32--为NINT-42/43及NGDR-02/03、霍尔提供电源,X33--为可控硅触发板提供电源(仅在直流母线高于400V);X34--为主控板NAMC-11和I/O板NIOC-01 提供24V不稳压电源,这些电源全部是独立不共地电源。 二、NINT-42/43是驱动光纤通讯板,负责驱动NGDR-02/03的脉冲驱动,并提供电源,同时检测模块温度、直流母线电压等,它不是主控板。 我的联系QQ号是452648488,电话是13513033633或公司20226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