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使用中应注意的问题

楼主(2012-02-28):
变频器使用中应注意的问题

    在变频器的使用中,由于对变频器的选型及使用不当,往往会引起变频器不能正常运行、甚至引发设备故障,导致生产中断,带来不必要的经济损失。本文以富士FRNP7G7变频器为例,讲述变频器使用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1选型

一台喂料油隔泵采用变频控制,电机型号为JR127_10115kWUe380VIe=231A,使用FRNll0P7-4EX变频器。运行中发现有时虽然给定频率高,但实际频率调不上去、变频器跳闸频繁,故障指示为“OLl”,即变频器过载。经检查,变频器的额定电流为210A,而油隔泵电机在高下料量时运行电流在220A左右波动,驱动转矩达到极限设定,使频率不能上调,运行电流大于变频器额定电流,变频器过流跳停。分析认为其原因是变频器容量选择偏小。

变频器的选型应满足以下条件:
(1)
电压等级与控制电机相符。
(2)
额定电流为控制电机额定电流的11~15倍。
(3)
根据被控设备的负载特性选择变频器的类型。

油隔泵为恒转矩负载,最好选用驱动转矩极限范围宽的G7变频器。选择FRNl60G7_4EX,变频器额定电压为400V,额定输出电流为304A,驱动转矩极限为

网友:
楼主,发帖的时候先把格式都去掉再发!

网友A:
朋友,这是我十多年前发表的文章

网友B:
感谢楼主!

  • 客服
  • 小程序
  • 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