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接地与接零保护

楼主(2012-02-28):
接地:指与大地的直接连接,电气装置或电气线路带电部分的某点与大地连接、电气装置或其它装置正常时不带电部分某点与大地的人为连接都叫接地。接地分为正常接地和故障接地。
  正常接地:即人为接地。
  故障接地:即电气装置或电气线路的带电部分与大地之间意外的连接。
  保护接地:为了防止电气设备外露的不带电导体意外带电造成危险,将该电气设备经保护接地线与深埋在地下的接地体紧密连接起来的做法叫保护接地。 由于绝缘破坏或其它原因而可能呈现危险电压的金属部分,都应采取保护接地措施。如电机、变压器、开关设备、照明器具及其它电气设备的金属外壳都应予以接地。一般低压系统中,保护接电电阻应小于4欧姆。
  保护接零:就是把电气设备在正常情况下不带电的的金属部分与电网的零线紧密地连接起来。应当注意的是,在三相四线制的电力系统中,通常是把电气设备的金属外壳同时接地、接零,这就是所谓的重复接地保护措施,但还应该注意,零线回路中不允许装设熔断器和开关。
  接地保护也叫第三种接地保护措施,就是把可能发生漏电的设备外壳使用可靠的接地线连接到大地。接零保护是把设备外壳连接到中性线后在电力变压器侧集中接地,由于电力线路中零线可能有比较大的电流,零线就可能存在接头发热接触不良的危险,所以零线保护的可靠性就比较差,现在已经不使用这种保护方式了。
  电力系统中的变压器中性点分接地和不接地.在中性点接地系统中,电气设备宜采用接零保护,即将电气设备不带电部分(外壳,机座)

网友A:
这个值得学习!不错,顶楼主。

网友B:
好东西大家一起分享,哈哈,谢谢了。

网友C(2016-04-04):
装置功能:

    922小电流接地选线装置,分为单母线、双母线、三段母线、四段母线四种。分别对应922-1、922-2、922-3、922-4四种型号。

装置用于3~66KV中性点经消弧线圈或电阻接地及中性点绝缘的中压电网单相接地选线及铁磁谐振消除,功能如下:

接地选线:线路或母线单相接地选线;

保护跳闸:线路单相接地发生后,经延时输出跳闸信号;

消除谐振:检测并消除各种频率的铁磁谐振;

故障报警:发生接地、谐振,以及装置故障、微机保护装置失电时,产生报警信号;

通讯功能:支持多种通讯规约,具有三种常用接口,能够配合各种RTU和主站系统;

记录查询:可分别查询接地事件、谐振事件件等记录;

特殊功能:可根据用户需要增加其他非标功能。

装置特点:

选线灵敏度极高,在零序电压仅为5V时,仍能稳定可靠地选线;

相比于以往暂态选线算法,没有死区,适应性强;

可广泛地与工程上使用的各种零序电流互感器匹配,甚至在不同厂家不同规格零序电流互感器混配的情况下,仍能可靠工作;

采用多处理器。主处理器使用高档工控芯片386EX, 具有强大的管理/控制/显示/通讯能力;运算处理器使用TI公司的DSP芯片,具有强大的高速运算能力,用以完成实时监测和选线分析运算;

采用录波方式处理信号,能够精确捕捉接地瞬间;

完全的模块化设计,后插式结构,取消机箱内部连接导线,减少了故障环节,提高了可靠性,并可现场快速排除故障;

采用大屏真彩液晶,实时显示电压数据;

自带国标汉字库,可现场任意输入汉字线路名称;

全汉化的多级菜单,完善的人机交互界面,操作简便;

强大的参数管理功能,所有参数均可菜单设定,调试简单,免维护;

完善的自检能力,运行当中能够自诊断并处理故障;

强大的存储能力,可以存储多次故障信息和录波数据;

具有RS-232/422/485 三种通讯接口,菜单选择,无需硬件跳线。

小电流接地选线装置:http://www.weijizongbao.com/erci/14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