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CS600变频器PPCC LINK故障

楼主(2005-12-11):
公司的ABB变频器老是出现PPCC LINK 故障,听说可屏蔽,那位大侠能告知屏蔽方法,在此多谢了。

网友A:
有一定的屏蔽功能,
但这个不行。
你还是检查你的设备。

网友B:
看具体情况,详细说明现象

滤波器,电抗器,变压器

网友(2009-04-03):
联系人: 任先生 13901611745
                  张先生 021-51692283 * 8807
24小时热线: 13916712798

http://www.kunzhang.com

工业电路板维修是一门新兴的修理行业。近年来工业设备的自动化程度越来越高,所以各个行业的工控板的数量也越来越多,工控板损坏后,更换电路板所需的高额费用(少则几千元,多则上万或几十万元)也成为各企业非常头痛的一件事。
其实,这些损坏的电路板绝大多数在国内是可以维修的,而且费用只是购买一块新板的20%-30%,所用时间也比国外定板的时间短的多。几乎所有的工控板都没有图纸材料,因此很多人对我们的维修能力有一定的怀疑态度。现在在这里大概介绍一下我们的维修方式。各种工控板千差万别。但不变的是每种工控板都是由各种集成块、电阻、电容及其它器件构成的。所以电路板损坏一定是其中某个或某些个器件损坏造成的。我们的维修思想就是基于上述因素建立起来的。对电路板上的每一个器件进行验测,直到将坏件找到更换掉,那么一块电路板就修好了。方法很简单,每个人都可能想到,但实现起来确需要高超的测试手段、丰富的测试经验。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三级管很多人都能测出好坏但真正能定性定量的测出它的各种参数的人却很少。所以,与其说这是一种维修技术不如说是一种测试技术。几年来我们已为众多企业、各个行业修复了大量的电路板,积累了丰富的经验。造就了一批经验、技术俱佳的队伍。同时,也与许多企业建立了长期稳定的客户关系。
我们的维修及保修时间
标准维修时间7-10个工作日;加急1-3个工作日;对修复部位保修六个月。
贵单位如有上述各方面的维修需求,请带坏电路板来我公司考察、维修,以便建立长期的业务关系。我们将以高度的热情、精湛的技术为贵单位排除一切因电路板故障造成的诸多便,竭尽全力保障生产顺利进行。
通用设备
变频器维修:三菱、西门子、台达、台安、安川、施耐德、松下、AB、ABB、KEB、富士、丹佛斯、英威腾等各国变频器及软件调整。
PLC维修: 欧姆龙系列、三菱系列、西门子、松下、AB、台安、富士编程,改错,复制及硬件维修。
各类直流调速器、交流伺服器。
各类电源及电源板、大型UPS后备电源。
各类工业电脑及电脑卡、显示器、触摸屏及外设、电子尺控制器。
各类打印机、打标机、喷码机、条码机、刻字机、绘图仪、喷绘机。
集成电路型号识别和反求电路板原理图。
机械行业:各种品牌数控铣床、数控车床、数控钻床、数控磨床、数控火焰切割机、CNC、电火花机、线切割机、伺服器、交-直流驱动器、西门子系统、法那克系统、AMADA、大宇系统、编码器、空压机控制板等各种品牌。
注塑行业:各种品牌进口、国产(川口、东芝、日钢、日精、住友、宝源、亿利达、震雄、震德、恒生、华大、海天、力劲、仁兴)注塑机控制板、比例阀控制板、电子尺控制器、吹塑机、立啤机、压铸机控制板等。
橡胶轮胎行业:钢丝带未生产线、双复合挤出机、内衬层挤出生产线、钢丝压延机、钢丝帘布裁断机、重型密炼机、全钢一次性成型机、双模硫化机、橡胶挤出机、切粒机、涂印设备等。
印刷行业:海德堡、罗兰、小森、三菱、良明、滨田、秋山、乔本、富士龙霸、德宝、天马等系列印刷机控制板。晒板机、全自动冲版机、胶印机、威特喷绘机、剑神、骑马、芳野、胶订机、切纸机、锁线机、自动送纸上胶机、电脑三边封袋机、高速自动糊盒机等各种品牌。
电梯、汽车行业:三菱、日立、东芝、奥的斯、蒂森、迅达、中秀新纺、通力、西门子OTIS、威森S系列、等各种品牌电梯。电梯控制板、主板、门机控制板、楼层显示板、电梯驱动板,帕萨特、菱志、丰田、嘉美、澳迪、宝马、奔驰等汽车电路板。
发电、电镀行业:康明斯、西门子、劳斯莱斯、富豪等各品牌发电机控制板、并网控制板,电镀整流机、点焊机、温度控制器、记录仪、差压变送器等。
医疗行业:心电图(脑电图)测试仪、B超、X光机、妇科治疗仪、监护仪、CT机控制箱、血液透析仪、医用诊断X射线机、电脑控制降温仪、医用X射线摄片机、脑电地形图形仪、血液分析仪、磁分离酶免定量分析仪、手术台、电场热疗机、渗透压仪、全自动高效洗胃机、晒图仪、电脑一体化氩气刀、呼吸测量仪、脑电图机等。
食品行业:杀菌机、计量机、制罐机、流量控制仪、均质机、封口机、包装机、大型烤箱、咖啡机等。
包装、制衣行业:吸塑机、超声波焊接机、高周波机、三菱高头机、上袖机、电脑绣花机、纺纱机、锁边机、染色机、日本JUKI牌、於仁牌服装机、意大利MACPI等机器电路板。
宾馆行业:大型干洗机、制冰机、程控交换机、中央空调、保龄球设备、环视器、塔顶调光器、消防控制板等。
电路制板行业:全自动波峰焊接机、SMD插片机、锡炉、烤箱、自动钻孔机、自动切脚机等。
木工行业:全自动包边机、数控打孔机、自动单片纵锯机、封边机、自动裁板机等。制冰机、程控交换机、中央空调、保龄球设备、环视器、塔顶调光器、消防控制板等。
电路制板行业:全自动波峰焊接机、SMD插片机、锡炉、烤箱、自动钻孔机、自动切脚机等。
木工行业:全自动包边机、数控打孔机、自动单片纵锯机、封边机、自动裁板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