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维修过泉州宇达公司的CTKT同步型电磁调速电机控制器呢?

楼主(2007-05-23):
维修界的各位朋友,请问有谁维修过泉州宇达公司的  CTKT同步型电磁调速电机控制器呢?
在电源板上有一片双列直插8脚的IC的型号是擦去的,可能是NS的电压频率转换器LM331  也可能是LM231
对吗,这片管子坏了就会引起速度不稳定的。希望在赐教。

楼主:
有个问题请教:有个工厂变频器的外壳和电动机的外壳一起连接,只是在变频器这边的外壳接地,此条地线又作为O线用,但电机这边的外壳不接地的,这样可以吗?

楼主:
相信广西地方很多纸厂都是用泉州宇达公司的  CTKT同步型电磁调速电机控制器   控制生产线同步的吧.

网友A(2010-07-16):
我这也有不少用这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