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维修
求教~!!!~~~~~

楼主(2007-04-30):
我现在手上有一台爱莫生的变频器,开关电源炸成灰了 ,振荡厚膜也坏了 ,现在厚膜引脚处有 12V电压, 但开关电源好象不来事, 振荡片也没输出波形, 哪位高手来帮个忙, 蛮急地~~~!

网友:
换一片算了

楼主:
厚膜试过 没什么用 , 我现在也不清楚到底是哪个地方出了问题, 单看外部 外部好象有问题, 看厚膜呢 厚膜好象有问题, 总地看呢 都象有问题, 我也是第一次遇到这种怪事 ,无解~~~~~~~~! 搞了好长时间人都快崩溃 ~~!

网友A:
12V好象低了一点,启动应在16.5V以上,工作时测量也应在14V.

网友B:
你仔细检查一下厚膜块周围的铜箔

楼主:
没输出 铜箔线路全炸成灰了 , 好在上面还有点痕迹, 线全连好了

网友A:
把电源部分电路绘出来后才好分析,我就手绘了爱默生的几种型号电源电路,如TD900,TD1000,EV1000,EV2000等.不知楼主是哪种型号的?

网友C:
要厚膜电路找我,维修中如还有问题可找我,我对爱莫生的变频器很熟.0595-22500727

网友D:
今天你加入 中国工控联盟群(39445878 )了么?
我们国人自己的联盟,欢迎大家!多多交流,互相帮助,合作愉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