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ERR故障~~!

楼主(2007-11-07):
  现有一台三菱A540的变频器,上电就报ERR故障,面板无效,,动不了  主板上电源都正常。

网友A:
一般都是CPU主板坏,我也有两块这样的板,还没修好!好的二手CPU主板尚有一块,如需要请联系13867709199

网友B:
主板坏了,需要主板我这里有  13771257952

网友C:
我有一台F500,11KW通电正常后几秒钟也出现EP24这个故障,一台A500、2.2上电ERR,请主板那个地方有问题了.请问各位怎么解决,谢谢!

网友D(2025-12-12):
引用 网友C:
我有一台F500,11KW通电正常后几秒钟也出现EP24这个故障,一台A500、2.2上电ERR,请主板那个地方有问题了.请问各位怎么解决,谢谢!

有1个ic7593焊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