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变频器维修与故障处理!!~-~

楼主(2008-03-05):
1 引言

本人在几年前曾接触过大量富士G/P9、G/P11系列低压通用变频器,在故障判断与处理上略有心得:由于当时没有及时形成详细日志,许多心得已被时间冲刷得干净,故有必要及时记下此小札,以飨业界广大从事工控的朋友。

无论是G/P9系列还是G/P11系列的低压通用变频器在发生保护动作时,作为工程师或技术人员,首先要参照该变频器的说明手册进行判断和处理,在问题依然不能解决的情况下,参考此文章会对大家有所帮助。

2  常见故障及判断

(1)OC报警

键盘面板LCD显示:加、减、恒速时过电流。

对于短时间大电流的OC报警,一般情况下是驱动板的电流检测回路出了问题,模块也可能已受到冲击(损坏),有可能复位后继续出现故障,产生的原因基本是以下几种情况:电机电缆过长、电缆选型临界造成的输出漏电流过大或输出电缆接头松动和电缆受损造成的负载电流升高时产生的电弧效应。

小容量(7.5G11以下)变频器的24V风扇电源短路时也会造成OC3报警,此时主板上的24V风扇电源会损坏,主板其它功能正常。若出现“1、OC2”报警且不能复位或一上电就显示“OC3”报警,则可能是主板出了问题;若一按RUN键就显示“OC3”报警,则是驱动板坏了。

(2)OLU报警

键盘面板LCD显示:变频器过负载。

当G/P9系列变频器出现此报警时可通过三种方法解决:首先修改一下“转矩提升”、“加减速时间”和“节能运行”的参数设置;其次用卡表测量变频器的输出是否真正过大;最后用示波器观察主板左上角检测点的输出来判断主板是否已经损坏。

(3)OU1报警

键盘面板LCD显示:加速时过电压。

当通用变频器出现“OU”报警时,首先应考虑电缆是否太长、绝缘是否老化,直流中间环节的电解电容是否损坏,同时针对大惯量负载可以考虑做一下电机的在线自整定。另外在启动时用万用表测量一下中间直流环节电压,若测量仪表显示电压与操作面板LCD显示电压不同,则主板的检测电路有故障,需更换主板。当直流母线电压高压780VDC时,变频器做OU报警;当低于350VDC时,变频器做欠压LU报警。

(4)LU报警

键盘面板LCD显示:欠电压。

如果设备经常:LU欠电压“报警,则可考虑将变频器的参数初始化(HO3设成1后确认),然后提高变频器的载波频率(参数F26)。若E9设备LU欠电压报警且不能复位,则是(电源)驱动板出了问题。

(5)EF报警

键盘面板LCD显示:对地短路故障。

G/P9系列变频器出现此报警时可能是主板或霍尔元件出现了故障。

(6)Er1报警

键盘面板LCD显示:存贮器异常。

关于G/P9系列变频器“ER1不复位“故障的处理:去掉FWD-CD短路片,上电、一直按住RESET键下电,知道LED电源指示灯熄灭再松手;然后再重新上电,看看”ER1不复位“故障是否解除,若通过这种方法也不能解除,则说明内部码已丢失,只能换主板了。

(7)Er7报警

键盘面板LCD显示:自整定不良。

G/P9系列变频器出现此故障报警时,一般是充电电阻损坏(小容量变频器)。另外就是检查内部接触器是否吸合(大容量变频器,30G11以上;且当变频器带载输出时才会报警)、接触器的辅助触点是否接触良好;若内部接触器不吸合可首先检查驱动板上的1A保险管是否损坏。也可能是驱动板出了问题一可检查送给主板的两芯信号是否正常。

(8)Er2报警

键盘面板LCD显示:面板通信异常。

11KW以上的变频器当24V风扇电源短路时会出现此报警(主板问题)。对于E9系列机器,一般是显示面板的DTG元件损坏,该元件损坏时会连带造成主板损坏,表现为更换显示面板上电运行时立即OC报警。而对于G/P9机器一上电就显示“Er2”报警,则是驱动板上的电容失效了。

(9)OH1过热报警

键盘面板LCD显示:散热片过热。

OH1和OH3实质为同一信号,是CPU随机检测的,OH1(检测底板部位)与OH3(检测主板部位)模拟信号串联在一起后再送给CPU,而CPU随机报其中任一故障。出现“OH1”报警时,首先应检查环境温度是否过高,冷却风扇是否工作正常,其次是检查散热片是否堵塞(食品加工和纺织场合会出现此类报警)。若在恒压供水场合且采用模拟量给定时,一般在使用800Ω电位器时容易出现此故障;给定电位器的容量不能过小,不能小于1kΩ;电位器的活动端接错也会出现此报警。若大容量变频器(30G11以上)的220V风扇不转时,肯定会出现过热报警,此时可检查电源板上的保险管FUS2(600V,2A)是否损坏。

当出现“OH3”报警时,一般是驱动板上的小电容因过热失效,失效的结果(症状)是变频器的三相输出不平衡。因此,当变频器出现“OH1”或“OH3”时,可首先上电检查变频器的三相输出是否平衡。

对于OH过热报警,主板或电子热计出现故障的可能性也存在。G/P11系列变频器电子热计为模拟信号,G/P9系列变频器电子热计为开关信号。

(10)1、OH2报警与OH2报警

对G/P9系列机器而言,因为有外部报警定义存在(E功能),当此外部报警定义端子没有短接片或使用中该短路片虚接时,会造成OH2报警;当此时若主板上的CN18插件(检测温度的电热计插头)松动,则会造成“1、OH2”报警且不能复位。检查完成后,需重新上电进行复位。

(11)低频输出振荡故障

变频器在低频输出(5Hz以下)时,电动机输出正/反转方向频繁脉动,一般是变频器的主板出了问题。

(12)某个加速区间振荡故障

当变频器出现在低频三相不平衡(表现电机振荡)或在某个加速区间内振荡时,我们可尝试一下修改变频器的载波频率(降低),可能会解决问题。

(13)运行无输出故障

此故障分为两种情况:一是如果变频器运行后LCD显示器显示输出频率与电压上升,而测量输出无电压,则是驱动板损坏;二是如果变频器运行后LCD显示器显示的输出频率与电压始终保持为零,则是主板出了问题。

(14)运行频率不上升故障

即当变频器上电后,按运行键,运行指示灯亮(键盘操作时),但输出频率一直显示“0.00”不上升,一般是驱动板出了问题,换块新驱动板后即可解决问题。但如果空载运行时变频器能上升到设定的频率,而带载时则停留在1Hz左右,则是因为负载过重,变频器的“瞬间过电流限制功能”起作用,这时通过修改参数解决;如F09→3,H10→0,H12→0,修改这三个参数后一般能够恢复正常。

(15)操作面板无显示故障

G/P9系列出现此故障时有可能是充电电阻或电源驱动板的C19电容损坏,对于大容量G/P9系列的变频器出现此故障时也可能是内部接触不吸合造成。对于G/P11小容量变频器除电源板有问题外,IPM模块上的小电路板也可能出了问题;30G11以上容量的机器,可能是电源板的为主板提供电源的保险管FUS1损坏,造成上电无显示的故障。当主板出现问题后也会造成上电显示故障。

1 引言

本人在几年前曾接触过大量富士G/P9、G/P11系列低压通用变频器,在故障判断与处理上略有心得:由于当时没有及时形成详细日志,许多心得已被时间冲刷得干净,故有必要及时记下此小札,以飨业界广大从事工控的朋友。

无论是G/P9系列还是G/P11系列的低压通用变频器在发生保护动作时,作为工程师或技术人员,首先要参照该变频器的说明手册进行判断和处理,在问题依然不能解决的情况下,参考此文章会对大家有所帮助。

2  常见故障及判断

(1)OC报警

键盘面板LCD显示:加、减、恒速时过电流。

对于短时间大电流的OC报警,一般情况下是驱动板的电流检测回路出了问题,模块也可能已受到冲击(损坏),有可能复位后继续出现故障,产生的原因基本是以下几种情况:电机电缆过长、电缆选型临界造成的输出漏电流过大或输出电缆接头松动和电缆受损造成的负载电流升高时产生的电弧效应。

小容量(7.5G11以下)变频器的24V风扇电源短路时也会造成OC3报警,此时主板上的24V风扇电源会损坏,主板其它功能正常。若出现“1、OC2”报警且不能复位或一上电就显示“OC3”报警,则可能是主板出了问题;若一按RUN键就显示“OC3”报警,则是驱动板坏了。

(2)OLU报警

键盘面板LCD显示:变频器过负载。

当G/P9系列变频器出现此报警时可通过三种方法解决:首先修改一下“转矩提升”、“加减速时间”和“节能运行”的参数设置;其次用卡表测量变频器的输出是否真正过大;最后用示波器观察主板左上角检测点的输出来判断主板是否已经损坏。

(3)OU1报警

键盘面板LCD显示:加速时过电压。

当通用变频器出现“OU”报警时,首先应考虑电缆是否太长、绝缘是否老化,直流中间环节的电解电容是否损坏,同时针对大惯量负载可以考虑做一下电机的在线自整定。另外在启动时用万用表测量一下中间直流环节电压,若测量仪表显示电压与操作面板LCD显示电压不同,则主板的检测电路有故障,需更换主板。当直流母线电压高压780VDC时,变频器做OU报警;当低于350VDC时,变频器做欠压LU报警。

(4)LU报警

键盘面板LCD显示:欠电压。

如果设备经常:LU欠电压“报警,则可考虑将变频器的参数初始化(HO3设成1后确认),然后提高变频器的载波频率(参数F26)。若E9设备LU欠电压报警且不能复位,则是(电源)驱动板出了问题。

(5)EF报警

键盘面板LCD显示:对地短路故障。

G/P9系列变频器出现此报警时可能是主板或霍尔元件出现了故障。

(6)Er1报警

键盘面板LCD显示:存贮器异常。

关于G/P9系列变频器“ER1不复位“故障的处理:去掉FWD-CD短路片,上电、一直按住RESET键下电,知道LED电源指示灯熄灭再松手;然后再重新上电,看看”ER1不复位“故障是否解除,若通过这种方法也不能解除,则说明内部码已丢失,只能换主板了。

(7)Er7报警

键盘面板LCD显示:自整定不良。

G/P9系列变频器出现此故障报警时,一般是充电电阻损坏(小容量变频器)。另外就是检查内部接触器是否吸合(大容量变频器,30G11以上;且当变频器带载输出时才会报警)、接触器的辅助触点是否接触良好;若内部接触器不吸合可首先检查驱动板上的1A保险管是否损坏。也可能是驱动板出了问题一可检查送给主板的两芯信号是否正常。

(8)Er2报警

键盘面板LCD显示:面板通信异常。

11KW以上的变频器当24V风扇电源短路时会出现此报警(主板问题)。对于E9系列机器,一般是显示面板的DTG元件损坏,该元件损坏时会连带造成主板损坏,表现为更换显示面板上电运行时立即OC报警。而对于G/P9机器一上电就显示“Er2”报警,则是驱动板上的电容失效了。

(9)OH1过热报警

键盘面板LCD显示:散热片过热。

OH1和OH3实质为同一信号,是CPU随机检测的,OH1(检测底板部位)与OH3(检测主板部位)模拟信号串联在一起后再送给CPU,而CPU随机报其中任一故障。出现“OH1”报警时,首先应检查环境温度是否过高,冷却风扇是否工作正常,其次是检查散热片是否堵塞(食品加工和纺织场合会出现此类报警)。若在恒压供水场合且采用模拟量给定时,一般在使用800Ω电位器时容易出现此故障;给定电位器的容量不能过小,不能小于1kΩ;电位器的活动端接错也会出现此报警。若大容量变频器(30G11以上)的220V风扇不转时,肯定会出现过热报警,此时可检查电源板上的保险管FUS2(600V,2A)是否损坏。

当出现“OH3”报警时,一般是驱动板上的小电容因过热失效,失效的结果(症状)是变频器的三相输出不平衡。因此,当变频器出现“OH1”或“OH3”时,可首先上电检查变频器的三相输出是否平衡。

对于OH过热报警,主板或电子热计出现故障的可能性也存在。G/P11系列变频器电子热计为模拟信号,G/P9系列变频器电子热计为开关信号。

(10)1、OH2报警与OH2报警

对G/P9系列机器而言,因为有外部报警定义存在(E功能),当此外部报警定义端子没有短接片或使用中该短路片虚接时,会造成OH2报警;当此时若主板上的CN18插件(检测温度的电热计插头)松动,则会造成“1、OH2”报警且不能复位。检查完成后,需重新上电进行复位。

(11)低频输出振荡故障

变频器在低频输出(5Hz以下)时,电动机输出正/反转方向频繁脉动,一般是变频器的主板出了问题。

(12)某个加速区间振荡故障

当变频器出现在低频三相不平衡(表现电机振荡)或在某个加速区间内振荡时,我们可尝试一下修改变频器的载波频率(降低),可能会解决问题。

(13)运行无输出故障

此故障分为两种情况:一是如果变频器运行后LCD显示器显示输出频率与电压上升,而测量输出无电压,则是驱动板损坏;二是如果变频器运行后LCD显示器显示的输出频率与电压始终保持为零,则是主板出了问题。

(14)运行频率不上升故障

即当变频器上电后,按运行键,运行指示灯亮(键盘操作时),但输出频率一直显示“0.00”不上升,一般是驱动板出了问题,换块新驱动板后即可解决问题。但如果空载运行时变频器能上升到设定的频率,而带载时则停留在1Hz左右,则是因为负载过重,变频器的“瞬间过电流限制功能”起作用,这时通过修改参数解决;如F09→3,H10→0,H12→0,修改这三个参数后一般能够恢复正常。

(15)操作面板无显示故障

G/P9系列出现此故障时有可能是充电电阻或电源驱动板的C19电容损坏,对于大容量G/P9系列的变频器出现此故障时也可能是内部接触不吸合造成。对于G/P11小容量变频器除电源板有问题外,IPM模块上的小电路板也可能出了问题;30G11以上容量的机器,可能是电源板的为主板提供电源的保险管FUS1损坏,造成上电无显示的故障。当主板出现问题后也会造成上电显示故障。

3  应用中的一些参数设置

(1)当现场应用中需要一台三相220V输出(50Hz)的变频器,而手头只有一台同功率的380V变频器时,我们可以根据V/F变频器的基本原理将参数F04(基本频率1)修改为90Hz,参数F03(最高频率1)修改为50Hz,参数F05(额定电压)保持出厂设定,这时就可以满足现场需要。在应用此设置时,注意要将自动节能运行(参数H10)关闭,且转矩提升(参数F09)设置成0。

(2)当G/P9系列变频器出现在某个频率区段内电机振动问题(轻微三相不平衡)时,可调整转矩提升曲线的参数设置,这时能够减轻振动或改变振动的频段;再通过调整载波频率,降低为2kHz,基本可以解决问题。

(3)低压通用变频器一般都具有“瞬时过电流限制”功能,即当负载过重,变频器的电流上升过快时,变频器自动降低(或限制)频率输出,而这种情况在某些使用场合是不允许发生的自动降频运行的情况,只能将这种功能关掉;为了保护电动机和变频器,通过参数设置尽量减小突变电流,如将F09先设成0.0(也可先设成2.0再比较两种设定电流的大小),节能运行关掉(H10设成0),为例防止恒转矩负载低电压启动时造成过电流,我们还要选择合适的加/减速度曲线,如将H07设成0。

(4)当变频器出现“OL1”报警时,直接解决为调整过载的动作值(不建议使用),为了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又能起到过载的保护作用,我们可调整参数F09设为2(风机的合适点为0.1,水泵的合适点为0.8;一般设为2时电流要比设为0.0时要小),另外将节能运行关掉(参数H10设为0)。

(5)G/P11系列变频器在拖动大惯量负载时,很容易报0U2恒速过电压故障,适当修改减速时间参数F08,制动转矩参数F41设成0,节能运行参数H10设成0。

(6)在希望设备以点动频率输出时,注意要先将JOG-CM置为ON,且在JOG-CM变为OFF之前,置FWD-CM或REV-CM为ON,设备才能按C20参数设定的点动频率运行。其特点是:在设备点动运行(无论匀速、升速或降速)期间,即使JOG-CM信号为OFF,变频器点动运行按给定的Run、Stop信号为准。
4  故障判断实例

一台FRN11PS-4CX设备故障为上电立即(有时为几秒)显示OC3报警,并且复位动作不正常(有时能复位有时不能复位)。将一台故障情况为带载运行时显示OH1、OH3的CPU板替换上之后,该设备故障情况为上电立即显示OC1报警-可以复位,几秒后又显示OL2报警-不能复位;而将此设备的主板换到运行时显示OH1、OH3的机体(7.5P11)上时,能正常运行也不报警。说明该设备的主板末坏,是电源驱动板坏了;而显示OH1、OH3报警的7.5P11的机器为主板有问题,驱动板没问题。

5  驱动板与主板的替换问题

(1)7.5G11~18.5G11功率等级系列,P型变频器与小一级容量的G型变频器的容量的驱动板可以互换;

(2)在更换不同功率的E型变频器的主板时,先进入F00功能代码之后,同时按住Stop、Run和Pro键进入U参数(THR和CM端子必须短接且FWD和CM断开),选择与该变频器主体同容量的主控程序参数设置;其次F01~F06参数也应按要求修改或确认,步骤同F00;当修改完U参数后,一定要记得重新修复出厂设置以保存修改完的U参数。

(3)不同容量的G/P型主板在某一容量范围内(30KW以下是同一规格尺寸,30KW以上是同一规格尺寸)可以互换,其修改主控程序内的C参数,步骤,步骤与E型机器修改大同小异。

6  一些外部硬件配置时需注意的问题
(1)直流电抗器和交流进线电抗器

直流电抗器并不能完全替代交流进线电抗器。直流电抗器的主要作用是提高功率因素和对中间直流环节的电容提供保护;但在三相进线电压严重不平衡或该电网内有可控硅负载的场合,进线电抗器的优势就明显体现出来;它主要保护电源对整流桥和充电电阻的冲击。对于小功率(7.5KW以下),单独用进线电抗器要比用直流电抗器的效果好得多。

(2)输出电抗器和OFL滤波器

在实际应用中,许多客户在选用变频器时都配置了一台输出电抗器,主要是抑制输出侧的漏电流,尤其在输出电缆较长的场合,如电潜泵的应用。OFL滤波器不是一台简单的输出电抗器,它内部有LC回路,不但可以一直输出侧的漏电流,而且可以稳定电动机的端电压和抑制输出侧对外界的干扰。由于OFL滤波器价格昂贵、需从国外订货,一般在输出配线很长又不允许对外界干扰的使用场合可以建议用户采用输出电抗器和ACL电抗器配合使用(ACL电抗器应安装在变频器的输出侧)。

7  一拖多问题

在此提到一拖多是指一台变频器同时驱动多台电动机,如纺织场合的绕丝辊。多台电动机同时被一台变频器拖动,需要满足一定的条件;如电动机的信号必须相同,每台电动机拖动的相同负载在同一时间内的工艺要求相同。对于变频器而言,根据电流原则需适当增加变频器的选型(容量增加及P型改G型)、适当延长变频器的加减速时间,以防瞬时电流限制功能动作或OC报警;在外围硬件配置上,应增加一台输出电抗器来降低运行时的漏电流。

8  结束语

本文是作者对富士变频器应用中所出现的一些故障现象及其对故障处理经验的总结,同时也如何正确使用变频器作了论述,可供同行们参考。

网友A:
难得见到这样的好贴,加精鼓励

网友B:
能不能详细说说更换不同功率的变频器的主板时,怎样修改功率代码

网友C:
没意思,我觉得这篇文章的题目似乎应该改为《富士变频器一般故障的处理》不要加“维修”二字较妥。该文没有谈任何维修方面的问题!

网友D:
我们对伟肯的板子做过更换,两种板子其实是一样的,当时通过设置参数不能成功,我们是重烧程序后解决问题的,其他型号的板子换起来应该没有这么麻烦,欢迎州的同行交流学习 13812775089  苏州本本电子有限公司,公司在园区

网友E:
精神可嘉.不过,看了之后,总感觉是在看说明书,不知楼主修机器是不是都以更换板子为主.楼主应该拿点维修实际经验出来会更好.

网友F:
楼主朋友,能否把你电话给我,在下正有个棘手的问题想请教

网友G(2008-04-18):
哪位知道CT机TH 故障怎么解决啊?在此感谢啦!

网友H:
请问有富士变频器G/P9的操作手册吗?有的话麻烦传一份给.谢谢  lwh2957803@163.com

网友I:
好东西要顶.已经收藏了

网友:
我觉得楼主朋友如果能把故障的处理方法讲的明确点就完美了!

网友:
单纯的变频器硬件维修和维护,技术性相对低一些.但如果能看点plc和通信.情况可能会大为改观.在此.我这儿有日本富士公司FRENIC 5000P9S 400 V 系列变频器产品的外围接线图。但愿各位师傅能用上.

网友:
接线图怎么也上不去!!!

网友:
线路图上不去.实在对不起.

唐伯虎点蚊香!

网友(2008-05-19):
引用 网友J:
关于线路图上不去.实在对不起.

?

网友K:
提供富士G11主板,联系:020-89817442.刘工

网友L:
是不是直接照抄说明书的啊????????????

FRN3.7G11S-4CX的价格是多少啊?谁知道啊????》

网友M(2008-06-24):
好的,不错啊,继续努力,谢谢!

网友N:
只有简单的检测,没有具体的问题

网友O:
请教楼主:富士G9系列5.5KW和15KW的变频器,LED显示正常,LCD无显示,从端子还能运行,请问怎么解决?

网友P:
楼主,三肯EF上电一会儿显示OH,请指教一下!!谢谢!!

网友Q:
我使用的ABB变频器在低频段电机无法运转且变频器不报故障(恒转矩)怎样处理?

网友R(2008-07-26):
好东西,难得,精神可嘉,顶!

网友S:
好!太好了 !谢谢!

网友S:
那位朋友可以把[富士FRN1。5E1S-4G]变频器说明书传给我啊!邮箱872463485@qq.com     在此谢谢啦!!!!!!

网友T:
好!学习一下,以后在工作中也许能用的到!

网友U:
变频直简跳空开电源,送电就烧变频,怎么回事啊?  请教!!!

网友:
可以呀!学无止境......老老实实做人.

网友V:
好贴,顶一下!挺详细

网友W:
收藏哦。谢谢了。很不错的。

网友:
够朋友,顶一下!!!!

网友X(2008-08-29):
谁有惠丰变频器的详细资料,与我发些来,谢谢

网友X:
或发我邮箱都可以,我的邮箱xiao2231@163.com

在次感谢

网友:
精神可嘉.不过,看了之后,总感觉是在看说明书,不知楼主修机器是不是都以更换板子为主.楼主应该拿点维修实际经验出来会更好

网友Y:
frenic变频器故障代码oc2处理???

网友Z:
楼主朋友如果能把故障的处理方法讲的明确点就完美了!

网友:
我觉得楼主朋友如果能把故障的处理方法讲的明确点就完美了

网友AA(2008-10-06):
北京海特科工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可对各品牌变频器实施“芯片级”维修。有需服务请联系:臧文丽,010-68157848

网友AB:
二手富士变频器G11S  132KW一台,
1万

二手春日变频器 110KW  一台,  8000

富士变频器G11S控制板,型号EP-3955B     2000

G11S富士变频器驱动板EP-3959E-C      1500

需要请联系我    qq:  603119822@qq.com

网友AB:
西门子PLC 224XP CN 6ES7 214-2AD23-0XB8全新2只  1300/只

 需要请联系我 qq: 603119822@qq.com

网友AC:
本公司有一批九成新富士G11s( 11-15kw),价格面仪。有意请电0769-22022050 黄生

网友AD:
可以我正需要       谢谢

网友AE:
太多理论了,说点实际的,顶一下!!!

网友AF:
引用 网友W:

收藏哦。谢谢了。很不错的。

网友AG:
如果楼主能够和网友互动,你会名声大噪

网友AH:
您好:
我不想把这看作是销售,我更希望这是一次合作。我们公司生产霍尔电流、电压传感器、电量变送器、功率传感器、隔离端子。 有下面任何一种情况,我们都可以合作:
1, 您作为采购,在工作中会采购这些商品。
2, 您是工程师,应用设计中会用到这些产品。
3, 您知道您的朋友采购这些商品。
4, 您也销售这些产品。 合作的方式就是你可以和我联系,帮我介绍客户,由我出面与最终用户洽谈,当然如果你不需要避嫌,那么我更欢迎您和我一起与客户洽谈,我将以绝对公道的利润分成来维持我们的长期合作。具体传感器选型资料以及技术参数可以去我公司网站浏览并下载。
除了提供优质产品以外,我们还提供技术支持、完善的产品解决方案,提供技术支持的工程师是在传感器行业有多年设计应用经验的业内专家。
另外本公司还销售霍尔元件、集成电路、全系列电源IC、电阻电容、二三极管、光藕、可控硅、场效应、拨动开关、接插件等等。为您提供“一站式”配单服务 。这些都可以是我们合作的项目,敬请垂询!

段先生
恒发(香港)科技有限公司
021-53081233
www.51sensor.net.cn

网友AI:
富士G1137KW的报OH1是主板问题吗

网友AJ(2008-11-05):
好继续努力,很详细。谢了。

网友:
受益非浅!感谢您的义举!!!

网友AK:
好啊!非常感谢!!!!!!

网友AL:
实在是太好了,值得收藏。

网友:
OH1分情况,风机问题,控制板上风机运放电路问题

网友:
楼主文章写得不错,但藏了很多东西,呵呵,好久没有关注富士变频器了,加油!

网友:
想起来了,OH1,好象内部参数不对,也要报警的

网友AM:
好文章值得收藏,拜读......富士的资料可真难找,我们家的富士FRN3.7G11S/4台都在大约使用一半小时后报"过热"故障.请问大侠高见?回...emal3385@yahoo.cn.致谢...

网友:
环境温度过高,可以查看实际报警温度与机器温度是否一致,变频器散热片灰尘堵住。

网友AN:
楼主,您能把富士变频器说明书发给我,好吗?谢谢,986413616@qq.com

网友AO:
修变频器最基本的,不对很多人有用。

网友AP:
只能说是故障处理方法,没有一点维修方法

不过还得感谢楼主

网友AQ:
好帖!多一些这样的资料就更好了。顶一下。

网友AR:
富士P1137KW的报ER4是主板问题吗

网友AS(2008-12-06):
支持啊。。。学无止境。。。

网友AT:
富士变频G11--11KW,没有显示,是电源板那里的问题.

网友AU:
多谢楼主拿出来分享!

网友AV:
传经送宝,精神可嘉!

网友AW:
专业维修各品牌变频器,直流调速器,及伺服驱动器.上海闸北区,联系人黄生,电话13501872861.邮箱foolsurfer@163.com

网友AX:
收藏了 ,非常感谢,挺详细

网友AY:
     很好 ,谢谢整理

网友AZ(2009-01-10):
经验拿出分享,对谁都棒,顶

网友BA:
问,前辈们,我单位有一台富士5000G11变频器(10年),运行不稳定,不报警,PG控制,换一台新的好了。用在织布整经中,经常拉断线,,为节约成本想把修起来,我这儿静电烙铁,风枪,BGA焊台等工具还算全从哪儿入手,谢谢,。

网友BB:
您好!
“福州欧乐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是一家专业性的电气控制系统及自动化技术服务公司; 公司一直本着 “优质服务,信誉第一”的宗旨,充分保证质量的可靠性和价格的优惠性,我司专业代理经营德国、法国、美国、日本、瑞典等电气知名品牌,是国内知名的电气系统、传动控制、气动液压及自动化集成的供应商之一, 提供世界最先进的自动化电气器件等产品,广泛服务于钢铁、电力、水泥、纺织、汽车、航天、玻璃、烟草、水处理、建筑等众多领域;
主代理、经营品牌:
日 本 欧姆龙OMRON: 可编程器{CPM1A}、触摸屏、传感器、元器件、安全产品;
法国施耐德Schneider:触摸屏、变频、{ATV/ATS}软启动器、可编程、断路器;
美 国 罗克韦尔A-B: 可编程控制器、变频器、低压配件;
瑞 典 ABB: 低压工控器件、断路器、变频{ACS800/510}、软启动器;
德 国 西门子SIEMENS: 低压工控器件、断路器、变频器、可编程器、直流调速、定位器;
天 津 (德国) TURCK:编码器、接近开关、光电开关、传感器;
德 国 爱福门IFM:接近开光、光电开关、编码器、流量开关、压力开关;
台 湾 威 伦 WEINVIEW:触摸屏,通讯电缆 ;日本北阳Hokuyo ; 日本光洋:KOYO
杂 牌、国际贸易机构 :日本各品牌株式会社、美国、德国等国际贸易公司长期直接合作;
另 优势:费斯托FESTO、三菱MITSUBISHI、 台达变频器、日本SMC、富士FUJI、美蓓亚NMB、
倍加福P+F、施克SICK、菲尼克斯PHOENIX、美国PARKER 等

电 话 :13455133281 传 真:0531-85922153
联 系 人: 闵永波 Q Q:471363021 手 机:13589063718
联系地址: 济南市东泺河西路2号福槐苑3号楼3单元102室 邮编:250000

网友BC:
有一台三菱变频器型号F740-100KW上电报警显示UVT欠压请问如何处理

网友BD:
这些内容比较实用,很好,我顶!

网友BE:
新年好!请问富士FRN2.2G9S-2变频器的驱动板的电阻R29  R31的阻值是多大的啊?谢谢!

网友BF(2009-02-20):
受益非浅,谢谢我收藏了。

网友BG:
不错,是否能提供VG7的中文说明书。谢谢!

网友BH:
收藏哦。谢谢了。很不错的

多多交流一下

网友BI:
能不能举个例子  谢谢

网友BJ:
我厂有一台誉强变频器YQ3000MJ/M系列的。发生现象是送电后变频器显示正常后隔段时间自动断电,然后有时又自己来电,请教各位大侠了,是不是整流模块有问题、、、?

网友BK:
楼主!请问我厂有一台。台安3。7KW440V变频器输出摸快损坏。能维修吗?谢谢!

网友BL:
富士(FUJI)变频器全国一级代理商
在众多的工控产品中,您是否为了寻找性价比高的产品而烦恼?现在,您只要一个电话,剩下的事情我来办。我们是国内最大的自动化元器件提供商之一,拥有网络化的物流管理系统,代理经销几百种品牌的国内外自动化产品, 能随时提供百万种的产品供您选择.我们真诚的期望能与贵公司在产品销售、方面与贵公司开展合作。充足的库存,优惠的价格,快捷的物流体系是您最佳的选择!欢迎广大客户朋友来电来函垂询,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销售产品:工控自动化工程设计,产品销售。代理国内外知名产品,有施耐德,OMRON,西门子,ABB,AB,三菱,富士等世界知名品牌。

富士变频器火爆特价正在抢购中!!!
FUJI FRN280G11S-4CX
FUJI FRN315G11S-4CX

富士电机FRENIC-Multi Series价格(E1S系列)

规格 电机 型号
容量KW
3相400V 0.4 FRN0.4E1S-4C
0.75 FRN0.75E1S-4C
1.5 FRN1.5E1S-4C
2.2 FRN2.2E1S-4C
3.7 FRN3.7E1S-4C
5.5 FRN5.5E1S-4C
7.5 FRN7.5E1S-4C
11 FRN11E1S-4C
15 FRN15E1S-4C

单相200V 0.1 FRN0.1E1S-7C
0.2 FRN0.2E1S-7C
0.4 FRN0.4E1S-7C
0.75 FRN0.75E1S-7C
1.5 FRN1.5E1S-7C
2.2 FRN2.2E1S-7C

三相200V 0.1 FRN0.1E1S-2J
0.2 FRN0.2E1S-2J
0.4 FRN0.4E1S-2J
0.75 FRN0.75E1S-2J
1.5 FRN1.5E1S-2J
2.2 FRN2.2E1S-2J
3.7 FRN3.7E1S-2J
5.5 FRN5.5E1S-2J
7.5 FRN7.5E1S-2J
11 FRN11E1S-2J
15 FRN15E1S-2J

VP系列产品

型号本体
FRN3.7F1S-4C
FRN5.5F1S-4C
FRN7.5F1S-4C
FRN11F1S-4C
FRN15F1S-4C
FRN18.5F1S-4C
FRN22F1S-4C
FRN30F1S-4C
FRN37F1S-4C
FRN45F1S-4C
FRN55F1S-4C
FRN75F1S-4C
FRN90F1S-4C
FRN110F1S-4C
FRN132F1S-4C
FRN160F1S-4C
FRN200F1S-4C
FRN220F1S-4C
此报价为本体与操作面板分开供货。
VP系列用面板
TP-E1(简易型)
TP-G1-C(多功能型)

FUJIV富士变频器附件价格表
型号 型号 型号
ACL-10A CB3-10R-1C(5米) DTRE-1024PWFJ-2
ACL-40B CB3-10R-2C(10米) EFL0.75G11-4
ACL-74B CB3-10R-2S(2米) EFL15G11-4
ACR4-0.75A DB0.75-4C EFL22G11-4
ACR4-1.5A DB110-4C EFL4.0G11-4
ACR4-110 DB11-4C EFL7.5G11-4
ACR4-11A DB132-4C FSL-323
ACR4-132 DB15-4C LHC-023-1024
ACR4-15A DB160-4C MAG9-22
ACR4-18.5A DB2.2-4C MAG9-3.7
ACR4-2.2A DB200-4C MAG9-7.5
ACR4-220 DB22-4C OFL-0.4-4A
ACR4-22A DB30-4C OFL-1.5-4A
ACR4-280 DB37-4C OFL-110-4A
ACR4-3.7A DB45-4C OFL-132-4A
ACR4-37 DB5.5-4C OFL-15-4A
ACR4-5.5A DB55-4C OFL-160-4A
ACR4-55 DB7.5-4C OFL-200-4A
ACR4-7.5A DB75-4C OFL-220-4A
ACR-220 DB220-4C OFL-22-4A
ACR4-75A DCR4-0.4 OFL-3.7-4A
BU132-4C DCR4-0.75 OFL-30-4A
BU220-4C DCR4-1.5 OFL-37-4A
BU3-220-4 DCR4-11 OFL-45-4A
BU37-4C DCR4-15 OFL-55-4A
BU55-4C DCR4-18.5 OFL-7.5-4A
BU90-4C DCR4-2.2 OFL-75-4A
P20G11-75-4 DCR4-22A OFL-90-4A
PBG11-0.75 DCR4-3.7 OPC-G11S-AIO
PBG11-22 DCR4-30B OPC-G11S-DIO
PBG11-3.7 DCR4-37B OPC-G11S-PG
PBG11-7.5 DCR4-45B OPC-G11S-RY
S1-B-0 DCR4-5.5 OPC-G11S-SY
S2-A-0 DCR4-55B OPC-G11S-TL
TRM-45 DCR4-7.5B P20G11-110
DCR4-75B P20G11-160
DCR4-160B P20G11-220
DCR4-110B P20G11-30
DCR4-90B P20G11-55
DCR4-200B P20G11-75-2
VG7变频器进价表
型号 KW
FRN3.7VG7S-4 3.7
FRN5.5VG7S-4 5.5
FRN7.5VG7S-4 7.5
FRN11VG7S-4 11
FRN15VG7S-4 15
FRN18.5VG7S-4 18.5
FRN22VG7S-4 22
FRN30VG7S-4 30
FRN37VG7S-4 37
FRN45VG7S-4 45
FRN55VG7S-4 55
FRN75VG7S-4 75
FRN90VG7S-4 90
FRN110VG7S-4 110
FRN132VG7S-4 132
FRN160VG7S-4 160
FRN200VG7S-4 200
FRN220VG7S-4 220
FRN355VG7S-4 355
FRN400VG7S-4 400
FUJIP富士触摸屏的进价表
型号 型号
UG221H-LE4 UG430H-SS1
UG221H-LR4 UG430H-SS4
UG221H-SR4(新产品) UG430H-TH1
UG430H-TH4
UG330H-SS4 UG430H-TS1
UG330H-VH4 UG430H-TS4
UG330H-VS4 UG430H-VH1
UG430H-VH4
UG530H-VH1 UG430H-VS1
UG530H-VH4 UG430H-VS4
UG530H-VS1
UG530H-VS4

FRN5.5G11UD-4C1 7020
FRN7.5G11UD-4C1 7250
FRN11G11UD-4C1 10200
FRN15G11UD-4C1 11970
FRN18.5G11UD-4C1 14900
FRN22G11UD-4C1 17060

型号 型号 型号 型号
FRN0.4G11S-4JE FRN0.4G11S-4 FRN0.2G11S-2JE FRN0.2G11S-2
FRN0.75G11S-4JE FRN0.75G11S-4 FRN0.4G11S-2JE FRN0.4G11S-2
FRN1.5G11S-4JE FRN1.5G11S-4 FRN0.75G11S-2JE FRN0.75G11S-2
FRN2.2G11S-4JE FRN2.2G11S-4 FRN1.5G11S-2JE FRN1.5G11S-2
FRN3.7G11S-4JE FRN3.7G11S-4 FRN2.2G11S-2JE FRN2.2G11S-2
FRN5.5G11S-4JE FRN5.5G11S-4 FRN3.7G11S-2JE FRN3.7G11S-2
FRN7.5G11S-4JE FRN7.5G11S-4 FRN5.5G11S-2JE FRN5.5G11S-2
FRN11G11S-4JE FRN11G11S-4 FRN7.5G11S-2JE FRN7.5G11S-2
FRN15G11S-4JE FRN15G11S-4 FRN11G11S-2JE FRN11G11S-2
FRN18.5G11S-4JE FRN18.5G11S-4 FRN15G11S-2JE FRN15G11S-2
FRN22G11S-4JE FRN22G11S-4 FRN18.5G11S-2JE FRN18.5G11S-2
FRN30G11S-4JE FRN30G11S-4 FRN22G11S-2JE FRN22G11S-2
FRN37G11S-4JE FRN37G11S-4 FRN30G11S-2JE FRN30G11S-2
FRN45G11S-4JE FRN45G11S-4 FRN37G11S-2JE FRN37G11S-2
FRN55G11S-4JE FRN55G11S-4 FRN45G11S-2JE FRN45G11S-2
FRN75G11S-4JE FRN75G11S-4 FRN55G11S-2JE FRN55G11S-2
FRN90G11S-4JE FRN90G11S-4 FRN75G11S-2JE FRN75G11S-2
FRN110G11S-4JE FRN110G11S-4 FRN90G11S-2JE FRN90G11S-2
FRN132G11S-4JE FRN132G11S-4
FRN160G11S-4JE FRN160G11S-4
FRN200G11S-4JE FRN200G11S-4
FRN220G11S-4JE FRN220G11S-4

FRN5.5P11S-4JE FRN5.5P11S-4 FRN5.5P11S-2JE FRN5.5P11S-2
FRN7.5P11S-4JE FRN7.5P11S-4 FRN7.5P11S-2JE FRN7.5P11S-2
FRN11P11S-4JE FRN11P11S-4 FRN11P11S-2JE FRN11P11S-2
FRN15P11S-4JE FRN15P11S-4 FRN15P11S-2JE FRN15P11S-2
FRN18.5P11S-4JE FRN18.5P11S-4 FRN18.5P11S-2JE FRN18.5P11S-2
FRN22P11S-4JE FRN22P11S-4 FRN22P11S-2JE FRN22P11S-2
FRN30P11S-4JE FRN30P11S-4 FRN30P11S-2JE FRN30P11S-2
FRN37P11S-4JE FRN37P11S-4 FRN37P11S-2JE FRN37P11S-2
FRN45P11S-4JE FRN45P11S-4 FRN45P11S-2JE FRN45P11S-2
FRN55P11S-4JE FRN55P11S-4 FRN55P11S-2JE FRN55P11S-2
FRN75P11S-4JE FRN75P11S-4 FRN75P11S-2JE FRN75P11S-2
FRN90P11S-4JE FRN90P11S-4 FRN90P11S-2JE FRN90P11S-2
FRN110P11S-4JE FRN110P11S-4 FRN110P11S-2JE FRN110P11S-2
FRN132P11S-4JE FRN132P11S-4
FRN160P11S-4JE FRN160P11S-4
FRN200P11S-4JE FRN200P11S-4
FRN220P11S-4JE FRN220P11S-4
FRN280G11S-4JE FRN280G11S-4

型号
FRN0.1C1S-2C
FRN0.2C1S-2C
FRN0.4C1S-2C
FRN0.75C1S-2C
FRN1.5C1S-2C
FRN2.2C1S-2C
FRN3.7C1S-2C
FRN37F1S-4C
FRN37G11S-4CX
FRN45F1S-4C
FRN45G11S-4CX
FRN5.5E1S-4C
FRN55G11S-4CX
FRN7.5E1S-4C
FRN90G11S-4CX

网友BM:
还不错,应该顶一下!!!!!

网友BN:
请问楼主,富士G9 18.5报FUS是哪里问题,应怎样检修

网友BO:
我有一台5000G9/9P变频器,调在面板控制上使用怎么会没电压输出。请问大师有这种型号的说明书吗。

网友BP:
没意思。和看说明书没什么两样。

网友BQ(2009-05-28):
有台达维修资料吗?与我发些来,谢谢了

网友BR(2009-11-25):
请问各位老师,富士变G11频器上电报OU2故障,主控板是好的,已在其他机器上试过.

网友BS:
那位朋友可以把[富士FRN1500]变频器说明书传给我啊!邮箱zhef88168@163.com 在此谢谢5179500引脚功能图

网友BT(2010-02-16):
楼主;我有一台FRN110PII上电显示O0H1不能消除,怎么回事?谢谢

网友BU(2010-04-02):
那位仁兄熟悉巴马格的卷绕机,CW6R型的,A3 板LED灯ST_SL不亮。查X6插头59针无高电位输入。致变频不能运行

网友BV(2010-05-05):
wo you fushi wenti zixun

网友R(2010-06-22):
引用 网友BW:
好贴顶顶。。。。顶..................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