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变频器J7故障原因?

楼主(2005-05-23):
我公司现使用安川J7-1.5KW的变频用于陶瓷设备生产线,最近针对同一台设备已经连续坏了4台,故障现象基本一样:3台快熔断、IGBT的W相上半区短路,1台快熔断、IGBT的V相上半区短路。请问这种问题的发生是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A:
换电机,电机接法是怎样?

网友B:
过温度,电源高,电容容量减小都会坏模块

网友C:
可能负载有瞬间睹转。我在洛阳天车上遇过这种故障,当时是天车轨道有问题

网友D:
负荷是否突变?是否急停?直流制动量是否太大?

网友E:
可能负载有问题!

网友F:
如果变频器质量无凝的话,那应该是负载突变历害而且输入电压也不太正常!

网友B:
我总结一下大家的意思,坏摸块的原因有很多,外部负荷突变,制动不正确,机器内部过温度,电源高,电容容量变小,参数设置,都会坏,最好有针对的检查,找出问题的根源

网友G:
可以的话送我们这边检测一下,然后给你列个维修清单,修不修在你!华北地区最大的变频器维修中心,您绝对信的过的品牌!www.vvvf.net 010-82685611,李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