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的电磁炉报警不加热故障与检修

楼主(2009-01-29):
美的MC-PSY19A电磁炉,(主板编码PSY18A-POWER)市场占有率较高销售量大。是美的电磁炉中的“常青树”,深得广大客户赞美认可。由于电磁炉主电路板电路设计复杂,比较器采用两片IU2、IU3贴片LM339、及贴片阻、容元器件,所以给售后维修及家电维修爱好者带来一定的难度。下面就介绍美的电磁炉MC-PSY19A维修关键电压测试点。(先接上加热线盘L2上电待机时测试为准)
一、整机电源对地电压分别为;
1、用500型“三用表”直流电压档X500V,测滤波电容器C14两端电压+305V为正常。当低于+250V时,则滤波电容器C14失效,C14失效会导致电磁炉LC振荡电路“振荡频率偏高”,有时甚至还造成IGBT击穿受损。
2、用500型“三用表”直流电压档X50V,测电解电容器EC22正极端对地电压+18V为正常。当低于+18V时,则开关电源稳压二极管Z10(+18V)漏电、或电解电容器EC20漏电、及开关电源高频变压器L101损坏。当0电压时,在LM7805输出端电压+5V正常情况下,一但上电开机均导致IGBT击穿受损。
3、用500型“三用表”直流电压档X10V,测U2“三端”稳压器输出端对地电压+5V为正常。当低于3.8V时,则开关电源二极管D31、正向电阻变大、或电解电容器EC21失效、稳压二极管Z11(+13V)漏电、及U2失常。当0电压时,均造成控制板上无电源指示,还出现“开不了机”故障。
4、当开关电源高频变压器L101损坏时,可自制重绕数据用高强度漆包线Φ0.19mm初级绕225T、次级绕92T。初级与次级之间加一层绝缘纸,高频变压器重绕时,还应注意绕线的相位。
二、同步电压比较电路取样电阻对地电压分别为;
1、同步电压比较电路取样电阻R35(240/2W)串联R36(240K/2W)后,送往比较器IC2D、LM339第10脚反相输入端对地电压+4V为正常。当0电压时,则电感L1脱焊、电阻R35、R36开路、贴片电容器C17击穿、及比较器IC2D、LM339损坏。均导致电磁炉加热时出现“不报警不加热”故障。有时甚至还出现“报警不加热”故障,在维修中应加以注意。
2、同步电压比较电路取样电阻R37(330K/2W)后,送往比较器IC2D、LM339第11脚同相输入端对地电压+4.2V为正常。当0电压时则电感L1脱焊、电阻R37开路、贴片电容器C16击穿、及比较器IC2D、LM339损坏。均导致电磁炉出现“报警不加热”故障。有时甚至还出现“不报
警不加热”故障。
3、当比较器IC2D、LM339第10脚反相输入端对地电压,和比较器IC2D、LM339第11脚同相输入端对地电压接近时。会导致电磁炉加热时出现不停地“检锅声”故障、或“断续加热”故障、及“叽吱”响声故障,有时甚至还导致IGBT击穿受损。
三、电压检测电路取样电阻对地电压分别为;
1、电压检测电路取样电阻R309(330K/1W)对地电压+2.3V为正常。并同时送往跟随器三极管Q7、B基极进行调整比对后,由Q7、E发射极输出基准电压送往(POWER)CPU芯片第23脚进行识别控制。当电压低于1.8V以下时,多为电网电压偏低、或整流二极管D300、D301正向电阻变大、及Q7损坏。当0电压时,则电阻R309开路、或电容器C29击穿、及CPU芯片受损等。均导致电磁炉出现自动保护关机,并通过控制板出现代码E7故障。待电网电压恢复正常后电磁炉就继续加热。
2、当电压检测电路取样电阻R309(330K/1W)对地电压高于+2.3V以上时,则电网电压超过交流电压260V、或三极管Q7基极B与发射极E击穿损坏。均导致电磁炉出现自动保护关机,并通过控制板显示出现代码E8故障。待电网电压恢复正常后电磁炉就继续加热。
3、电压检测电路取样电阻R308(330K/1W)对地电压+0.7V为正常。并同时送往(ZERO)CPU芯片第17脚高压保护电路进行识别控制。当0电压时,则电阻R308开路、及CPU芯片受损。均导致电磁炉控出现“报警不加热”故障,当电压大于+1.5V以上时,高压保护电路就自动关机保护。
四、浪涌保护电路取样电阻对地电压分别为;
浪涌保护电路经取样电阻R27(750K/1W)后,并同时送往比较器IC3A、LM339第4脚反相输入端对地电压+7.2V为正常。当0电压时,则电阻R27开路、电容器C30击穿、IC3A、LM339损坏。均导致电磁炉出现“报警不加热”故障.

标准通用板-不报警不加热故障维修:
当电磁炉加热时出现提锅具“不报警不加热”故障。维修范围为:同步电压振荡电路、浪涌保护电路、驱动放大电路。以往最常见故障为同步电压比较电路,取样电阻R15(240KΩ/2W)、R16(240KΩ/2W)变值,及电容器C8漏电等,均会导致“不报警不加热”故障。在维修时,应测试电磁炉整机供电电压、及比较器LM339每脚对地电压“正常与否”。为维修提供识别、对比、分析、判断、故障的潜在范围。切不可随意更换L
M339等元器件,避免造成人为的“二次故障”,在售后维修服务中切实做到“稳、准、省、节”。
1、同步电压振荡电路维修; 当上电后待机时,测比较器LM339(U2B)第1脚输出端对地+5V电压为正常。若0电压时,则U2B第7脚同相输入端,对地电压偏低、或U2B损坏。测U2B第7脚同相输入端对地+4V电压为正常。若偏低时,则电阻R13(240KΩ/1W)、R14(240KΩ/1W)、R15(240KΩ/1W)、R16(470KΩ/2W)、变值或开路。若0电压时,则贴片电容器C8击穿。会导致电磁炉加热时出现提锅具“不报警不加热”故障,更新损坏元器件后整机恢复正常
2、浪涌保护电路维修:当上电后待机时,测比较器LM339(U2A)第2脚输出端对地+0.2V电压为正常。若0电压时,则U2A第5脚同相输入端对地电压偏低,贴片电容C16击穿。若电压上升为10V时,则U2A第5脚同相输入端对地+4.7V电压,贴片电容C13击穿,或U2A受损。测U2A第5脚同相输入端对地+3V电压为正常。若+3.8V时,则贴片电阻R42开路受损,会导致电磁炉加热时出现提锅具“不报警不加热”故障,更新损坏元器件后整机恢复正常。(在美的MC-SH2115电磁炉中,当贴片电阻R42受损时,还造成“断续加热”故障。)
3、驱动放大电路维修:当同步电压振荡电路 、及浪涌保护电路、均正常时。上电后待机,测三极管Q3集电极对地电压+18V正常。用“三用表”电阻100Ω档,对三极管Q3、Q4、稳压二极管Z1、及IGBT在路进行正反向电阻测试。当Z1、IGBT控制极G与发射极E之间阻值变小时,则Z1、IGBT存在漏电、或击穿。在美的MC-SY1913、MC-SH2115等电磁炉,当Z1、IGBT漏电时,均出现“报警不加热”故障。若击穿时,均会出现提锅时“不报警不加热”故障。【在美的MG-EP201(货号EH202B)电磁炉中,当Z1击穿时,则出现“报警不加热”故障】,更新损坏元器件后整机恢复正常。
四、标准通用板-报警不加热故障维修:
在售后维修电磁炉中,报警不加热是最常见的故障之一。当电磁炉出现“报警不加热”故障时,故障范围有;电源高压供电电路、驱动放大电路、同步电压振荡电路、其中某一元器件接触不良、或受损时,均会导致电磁炉加热时出现“报警不加热”故障。
1、电源高压电路维修;当上电后待机时,测电容器C4对地+305V电压为正常,若0电压时,则保险管(FUSEI)、整流桥(DB1)开路受损、电感线圈L1、脱落或虚焊。当C4对地电压偏低时,则电容器C4(5μF/275V)开路、或失效。均会导致电磁炉出现“报警不加热”故障。更新、或重焊、损坏元件后整机恢复正常。(当交流电压在180V以下时,电磁炉均出现“报警不加热”故障)
2、同步电压振荡电路维修; 1)、测比较器(U2B)第1脚输出端对地+5V电压为正常。测U2B第7脚同相输入端对地+4V电压为正常。若偏高时,则电阻R18、R19脱焊、或开路。会导致U2B第7脚电压上升,电磁炉出现“报警不加热”故障。 2)、测比较器(U2B)第1脚输出端对地+5V电压为正常。若0电压时,则电阻R13(240KΩ/1W)、R14(240KΩ/1W)、R15(240KΩ/1W)、R16(470KΩ/2W)变值、或开路、电容器C8漏电、或击穿时,均会导致U2B第7脚电压上升,电磁炉出现“报警不加热”故障。 3)、测比较器U2C第14脚输出端对地+2.2V电压为正常,若0电压时,测U2C第8脚反相输入端对地电压+0.9V为正常,测第9脚同相输入端对地+3.6V电压为正常。则电容器C11击穿、或CE5击穿、及比较器U2C受损,均会导致电磁炉出现“报警不加热”故障。 4)、测整机电压+305V、+18V、+5V、及比较器LM339每脚对地电压均正常时。则电容器C5、C6、失效,均会导致电磁炉出现“报警不加热”故障。 5)、当上电开机加热时出现“报警不加热”故障;测整机电压+305V、+18V、+5V、及比较器LM339每脚对地电压均正常时。则控制板电路,三极管Q2(8050)、虚焊、会导致电磁炉出现“报警不加热”故障。更新、或重焊、受损元器件后整机恢复正常。
3、驱动放大电路维修;测三极管Q3集电极对地+18V电压为正常,若偏高时,电磁炉控制板指示灯会出现“抖动全亮”。则开关电源稳压二极管Z90开路、或爆裂。若0电压时,1)、D93开路、D94击穿、EC95击穿受损。 2)、D93开路、Q90(8050)发射极E与集电极C击穿受损(在确保整机+18V电压正常时再继续维修)。当驱动放大三极管Q3(8050)、Q4(8550)参数失常、比较器(U2D)损坏、及IGBT控制极,限幅、过压保护装置Z1(18V)击穿时,均会导致电磁炉出现“报警不加热”故障。更新损坏元器件后整机恢复正常。在美的MG-EP201(货号EH202B)电磁炉中,当Z1击穿时,会出现“报警不加热”故障

网友A:
好文.顶下,已收藏

网友B(2009-03-12):
非常之经典,完美。高手,谢谢你。

网友C:
请教楼主修过步步高电磁炉吗?电磁炉出现E0报警怎么回事?谢谢了

网友D:
好贴,已保存。家里正好有个美的电磁炉,已使用3年多了,留做备用资料!

网友E(2009-11-19):
做备用,好资料。xie

网友F(2010-03-24):
路过,好久没来了,顶一下

网友G:
好贴,保存了。学习。顶一下 。

网友H:
保存了。学习。顶一下 。

网友I(2010-05-07):
我台美的c19-sh1980电磁炉,开机都正常,但是报警不加热是怎么回这样,请各位高手指点?

网友J:
正好有一个美的的,先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