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故障求助

楼主(2002-06-26):
现有松下电器DV700变频器一台控制面板无法进行参数设置及电机控制,但通过外部端子有办法进行电机控制,而且变频器的控制面板会显示电机的运转频率,现想通过控制面板进行修改变频器的参数无法进行,请诸位指教。

网友A:
参数锁死!打开比较麻烦!请明天来电020-81566269

网友B:
未通电前按住MODE不放,通电即可。

楼主:
pbj: 你好!我按你说的操作了,有办法修改参数,但我断电后,仍需按住MODE键后启动方仍再次使用操作面板,是否是那设置密码的参数没有改过来?不知是第几个参数,怎修改?请赐教!谢谢!

楼主:
pbj: 你好!我按你说的操作了,有办法修改参数,但我断电后,仍需按住MODE键后启动方仍再次使用操作面板,是否是那设置密码的参数没有改过来?不知是第几个参数,怎修改?请赐教!谢谢!您那边若有DV-700的参数设置手册能否传真一份给我,我的FAX为:0592-5626659

楼主:
谢谢诸位!问题已经解决。

网友C:
pbj是位好人!广州通达说的太玄了!

网友D(2012-04-11):
这一类的故障最好找专业的电路板维修企业,因为这一类的pcb故障,处理难度很大,没处理好会变砖头哦,

具体的工控维修可以联系我QQ 87404871   电源130241786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