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VACON75CX

楼主(2005-04-12):
威肯75KWCX变频器开机显示[显示模糊]13...不能开机,望请个位帮助; 代码含义,处理方法,谢谢

网友A:
这种变频器操作面板LCD压线处易松,换块面板读出故障信息才好判断

网友B:
维肯的故障是以F开头的,面板的清晰度可通过参数M7进行调整的

网友C:
谢谢 ; 展翅变频器维修中心和 永刚先生;故障为F13机器已好.清洁另有台达S1 1.5KW出现[CF2]还请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