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不能设置各种参数是什么原因?

楼主(2005-09-19):
一台温洲生产的变频器,能进入参数设置,但是按增加、减少按钮,没有任何反应,各种参数就无法设置。请问各位高手,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参数锁是否锁定?

网友B:
操作面半是否不良,另换一块试试。

网友C:
是什么品牌的变频器呀,用的时间长了吗?如果是新面板那就多注意一下参数题

网友D:
操作面板是否不良,按增加、减少按钮是否有开关声?

网友E:
使用了参数锁

网友F:
多半面板坏了,我经常遇到

网友G:
面板锁了,或者是主板坏了

网友H:
仔细看看说明书吧,新的变频器一般不会不能修改参数的。

网友I(2005-11-15):
面板按键故障技术交流:13921190141

网友J:
你看看,按面板是不是有声音,或有可能是主板的问题,如果参数锁了,应该显示不能更改的提示!!!

网友:
首先你看一下面板的接触是不是不良或者是使用了参数禁止选择

网友K:
参数锁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L:
 参数锁是否锁定,还有操做面拌的问题.
 仔细检查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