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60011KW一运行就报电机缺相(MOTOR PHASE)

楼主(2005-12-03):
    本机的以前故障为U相的逆变模块坏,驱动电路未坏.
换上好的模块带1.5KW小电机就报电机缺相(MOTOR PHASE);
后初始化还不行!
把99.04号参数DTC该为SCALAR带1.5KW小电机运行正常!
到现场带电机还是不行报电机缺相(MOTOR PHASE);搞不懂是什么问题??????
哪问高手知道是什么问题!!!!!

网友A:
先检查互感器

网友B:
传感器没问题的!
有谁知道什么问题吗??????????

网友C:
应急的话,如果确定变频器正常,可以在参数里调一下,把电机缺相保护取消(30组)。

网友D:
下面引用由一个人的力量有限公司在 2005-12-12 14:22:00 发表的内容:
  应急的话,如果确定变频器正常,可以在参数里调一下,把电机缺相保护取消(30组)。

-----------------------------------------------------------同意。也可以更换NINT板试试,一般是测量的问题。

网友E:
应急的话可以用( 一个人的力量有限公司: )的建议,不过那有损变频器啊

网友B:
我初始化过了,还不行到底哪部份出了问题?

网友F:
还是变频器有问题在是检则电路有问题,互感器也会有问题.

网友G:
驱动有问题,是不平衡所致。带小电机不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