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茨高手站出来)谁比较熟伦茨9220系列变频器?????

楼主(2007-02-09):
上电报Pr故障!参数丢失了
我重新把掺数设好,就是不知道参数永久保存是第几个参数
再上电还是报Pr
不知道那位朋友知道参数永久保存是第几个参数!先谢了!

网友A:
不知道那位朋友知道参数永久保存是第几个参数!先谢了!

网友A:
谁有伦茨9220系列变频器说明书!

网友B:
这么简单的问题也让我们高手站出来?伦茨92,93参数保存好后必须要回到C003去保存,C003=1才OK,

网友C(2007-04-03):
把参数设置好后.最后设置C0003=1
就OK了

网友D(2009-01-09):
回答太好了 有高手愿当老师吗!有银子挣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