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G11使用中的问题

楼主(2005-12-10):
我公司的一台富士G11/18.5KW变频器,在使用中出现以下情况:带轻负载时,给定电压10V、频率可达50HZ;当负载重时,同样给定电压10V,可是频率只能达到35~40左右。我是个新手,查不出问题的所在,请各位高手给个解答,多谢了。

网友A:
可能的原因:
1、容量小
2、驱动器件功能下降
3、控制方式选择不正确

网友B:
先谢了,容量应该不会小,厂家配的,同样的机台(总有8台)没有这个问题,原来这个变频呢修过一次,修理的说是模块坏了,换了一个,刚开始使用时没有这个现象,只是在最近2个月才有问题出来,维修时间差不多有8个月了。你说的驱动器件功能下降会不会与驱动模块有关呀。

网友C:
看看电容容量够吗?要不就是逆变块有问题了

网友D:
先看看输出电流,注意::不要用普通的钳型电流表看,用自己的面板看.有可能是电流限幅了,所以频率上不去

网友E:
变频器坏了,可能是主板有问题,建议更换主板,我公司有富士相关配件,都为原装进口,价格合理,如有需要请联系 QQ:15487343
E-mail:tlfzfglasses@hotmail.com

网友F:
我有一个P18.5KW的用在重负载11KW上,一开始还可以,用了一年多,现在运行两天作用显示电流过大,电机发热,是什么原因?请指教,谢谢!

网友G:
同意一楼的 说法

网友H:
逆变块 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