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250KW变频器输出三相电流不平衡!!!

楼主(2002-11-20):
我处一台ECO25000/3西门子变频器(6SE9535-1EM40)发生故障,经初步检查为其中一块整流模块(EUPER产品,型号为TT500N16KOF)击穿,后购回一只更换后,变频器和电机运转显示正常(该变频器用于215KW风机上).但是电机的三相电流不平衡,并且其不平衡并不交替,其电流分别为145A,185A和235A左右,不清楚是什么原因,敬请各位高人指点!!!(电机和风机都没有故障,输入变频器电压平衡) 拜托,拜托!!

网友A:
驱动板故障,本人曾遇到这样的问题,并且运行时间过久,这种不平衡现象还会加剧,直至变频器坏掉。

网友B:
推动板的原因,时间长了会导致模块和机器的损坏。

网友C:
故障原因:驱动信号不平衡(一路驱动电压下降),用示波器测以下就知道了。其他还在用ECO的朋友,赶快换掉ECO,否则就要换电机了!

网友D:
输入电流在低频时不平衡,很正常,接近工频时应该平衡或接近。 输出电流不平衡是绝对不正常的。

网友E:
电流相差如此大,小心!

网友F:
衷心感谢楼上各位!! 在假洋鬼子盛行的今天,西门子(北京)售后服务的假洋鬼子可恶得不得了! 另外,西门子自控公司北京分公司也就是维修服务部的配件价格偏高,不清楚深圳同牧机电公司的质量可不可靠的?

网友G(2012-04-25):
上海电路板维修站电话:021-62842772   QQ87404871

网友H(2012-10-22):
你只换模块,不查驱动,这个可不可取啊,模块坏驱动百分八十驱动也偶问题哦

网友I(2013-06-05):
可能原因:驱动,模块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