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0KW西门子变频器维修求救!

楼主(2002-11-23):
我处一台ECO25000/3西门子变频器(6SE9535-1EM40)发生故障,经初步检查为其中一块整流模块(EUPER产品,型号为TT500N16KOF)击穿,后购回一只更换后,变频器和电机运转显示正常(该变频器用于215KW风机上).但是电机的三相电流不平衡,并且其不平衡并不交替,其电流分别为145A,185A和235A左右,不清楚是什么原因,敬请各位高人指点!!! 拜托,拜托!!!

网友A:
先查功率模块

网友B:
ECO250K/3变频器 其主板与驱动板之间有一块竖放的连接(通讯)板。 它的故障率不高, 但是,千万不要忽略

网友C:
感谢各位!! 有功率模块,我只知道有整流模块和逆变模块的! 另外,不清楚其主板与驱动板之间有一块竖放的连接(通讯)板有什么作用的?

网友C:
我现在的变频器用在高压风机上的,只是不清楚风机运转不平衡会不会对变频器的电流有影响?

网友D:
有可能是光藕坏了/

网友E(2008-01-10):
西门子凝难杂症希望你到这里去咨询, www.kyx.com.cn
或来电13929255096乐先生

网友F:
有可能是光藕坏了

网友G:
电流不平衡,将使发热增大,影响变频器和电机寿命

网友H(2008-02-19):
不要告诉那些车间里的人怎么回事,要不我们这些高变频器的怎么活啊,

网友I:
解决西门子变频器维修成本高的问题,请浏览几百万现货的5折西门子配件http://www.bpqpj.cn/

网友J:
光藕特性降低的可能性相当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