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改造后电机注意事项求助

楼主(2012-10-12):
37KW
马达,现有的马达电缆大约
米,并且电缆已经使用了
年。如果使用变频器升级改造有哪些因素需要注意的。如果使用输出
正弦波滤波器
有什么好处?还有
du/dt
滤波器和
正弦波滤波器
之间有有啥区别,各有什么优缺点?

网友A(2012-12-17):
使用变频器改造要注意电缆比较长,中间的信号干扰可能会比较大,对于电缆的屏蔽要做好

网友B:
动力电缆没什么影响 主要是控制信号线太长的话会衰减 价格信号放大器 干扰的话加个滤波器

网友C:
用好的变频器什么也不加。。。。。用差的变频器加了没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