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只用PLC能实现两周联动吗?

楼主(2011-04-15):
用PLC控制液压电磁阀,能实现两轴联动吗?见过一台设备,好似使用旋转编码器和PLC来实现两轴联动,且精度还可以,但又听别人说只用PLC没法实现两轴联动。那位高手给说说这里面的道道。我的邮箱:680308@126.COM

网友A:
两轴联动是指可以按一定的函数走曲线轨迹,而你见过的那台是这样的吗?

网友B(2011-07-10):
你要实现 怎样的联动!联动精度是多少。这个联动是固定的,还是受控的。把条件给完了,才能知道

网友C(2011-09-13):
用PLC走的是固定的程序,不方便修改,最好加个触摸屏,或显示器加键盘什么的

网友D(2011-10-27):
同意楼上的说法

网友E(2012-11-12):
可以 我做的数控冲床送料机就是俩轴联动

网友F:
PLC是能控制电磁阀, 可电磁阀与两轴联动有什么关系?

 联动是指几个伺服电机同时配合动作,以完成复杂的运动轨迹

  PLC做联动?没有运动控制卡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