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有多少PLC支持在线修改

楼主(2001-10-23):
我听说过施耐德的莫迪康PLC有在线调试功能,其他有一些也具备此功能,是否市面上流行的PLC都有在线调试功能,否则,又有那些PLC不支持此功能呢? 本人是初出新手,希望各位不吝赐教。 naga@km169.net

网友A(2004-10-24):
欧姆仑PLC支持在线修改,但每次只能修改一条

网友B:
在线修改只是每个厂家支持一部分功能!并不是完全的在线修改,再说在线修改也会带来很多的不确定性。讨论这个问题没有什么必要。 一般不建议在线修改!!

网友C(2011-11-22):
我也想知道

网友D(2022-11-29):
AB绝对是王者,唯一一个可以站在西门子头上拉屎的,不过有些东西也不如西门子, 比如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