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arth fault

楼主(2004-01-06):
ABB ACS600变频器启动时报earth fault,检查电机及线路没有故障,会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A:
接地故障,断开电机试试!如果还有,检查主回路部分各模块以及电容的对地绝缘

网友A:
注意,如果没有相关的经验,不要用摇表(兆欧表)测变频器各部分的对地绝缘,这种情况,先用万用表测,一般可以测出来!

网友B:
检查电流互感器!

网友C:
请问电流互感器(电流传感器)如何检查?

网友B:
换掉!一般只坏一个。

网友C:
请问李工有ABB产的 100A 的电流传感器吗?我要买。

网友B:
现在没有。

网友C:
李工:请问如果有的话大约什么价位?

网友D:
to m13473: "如果没有相关的经验,不要用摇表(兆欧表)测变频器各部分的对地绝缘",为什么?

网友B:
输出高压电有可能会击坏模块!

网友E:
有可能变频器坏了 1 IGBT被击穿,造成对地短路。 2 NINT板坏了或NGDR板坏。更换板子再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