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低频稳定性的问题

楼主(2005-07-08):
我用了一台国产的变频器用来控制车床的主轴电机, 控制的方式是矢量控制,但是在运行在2HZ左右的时候 测量主轴的速度大约有8%的波动范围,可能是因为主轴 上的负载惯量打的缘故吧,调过很多的参数,效果也不是 很明显,我向知道消除波动最有效的关键办法是什么(或 是某些重要的参数)? 如果厂家要对此机型做针对性的调整,应该从哪些方面 下手? 恳请高手指点一下,也可以讨论一下!!

网友A:
变频器在低速下会有此问题,就是直流调速系统也回有此问题. 干吗要让变频器运行在这样低的频率下,调速范围和稳定性是矛盾的. 加减速齿轮.

网友B:
可加减速齿轮试试!

网友C:
和变频器的控制方式有关系。换成进口的试试。

网友D:
加大速比可以,同时调参.好的变频器低频特性要好.

网友E:
电机运行在2HZ,时间长会严重发热,电机运行在10HZ以下,其性能很不稳定,加装减速机构后,再提高频率可能会好一点.变频调速在实际应用当中,并不是在任何频率都可以稳定工作的!

网友F:
波动是变频器提供的力矩有关,好的变频器一般可以运行在低频状态,只要接了PG反馈.调整它的PID ,就可以满足要求,除非不是真正的矢量控制.我也在机床上用过最底频率0.05HZ,转速很稳定的,要不加工的零件就不平整了.当然电机性能也要好点.

网友G(2007-01-18):
应用无感矢量的变频器就很难实现在超低频的状态下达到很稳定的速度控制了,一些无感矢量的变频器的速度控制环的参数也是可以调节的,调节以后可能会对速度的稳定性有所改善。

网友G:
对于惯量很大的负载,消除抖动的最好的办法就是调节控制环路中的参数!!!

网友H:
做速度闭环。调PID参数

网友G:
广告都做到这里来了!!!

网友I:
对于欧美厂家的变频器而言,2HZ左右的低频是可以在无速度传感器的情况下达到应用要求的,但是有一个问题是,你的电机如果使用的一个标准的轴冷风扇,那么意味着在如此的低的转速下,没有外加的风扇不能让电机散热,而此时电机的热量很大,致使输出的力矩会很低且不稳定,所以工作起来会比较异常.

网友G:
2HZ只能是极其特殊的应用情况,如果设备大多数情况下以2HZ运行的话,就是设计时的失误了。

网友J:
用变频电机的话2HZ不会有问题,不过还是用减速齿轴好,

网友K:
编码器闭环,零转速,大扭矩都能实现

网友G:
好像车床上的主轴电机用纯矢量控制变频器的不是很多,一般都是无感矢量的变频器,无感矢量的变频器在低速大转矩的时候速度的稳定性不是很好的。

网友L(2007-02-18):
加减速齿轮箱

网友G:
真要加装减速箱的话,还要看电机在高速工作的时候能不能达到要求,加工的工件不一样的话主轴的速度差别很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