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

楼主(2005-06-24):
怎样解决变频器漏电。请专家给我指点。谢谢!

网友A:
影响变频器漏电流的因素一般说有两个:载波频率与变频器到电机的电缆长度,所以解决问题方法有两个:适当降低载波频率;选取质量可靠的电缆、缩短长度或者加电抗器!控制柜内如果有漏电保护直接去掉就行了;如果使用了外接滤波器而变频器又有内置滤波器,此时只要将变频器内置滤波器去掉就行了,因为一般变频器内置滤波器的精度都不是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