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级维修理论复习题

楼主(2007-10-02):
高级维修理论复习题
一、选择题(第1~60题。选择正确的答案,将相应的字母添入题内的括号中。每题1.0分):
1.在多级放大电路的级间耦合中,低频电压放大电路主要采用(A )耦合方式。
(A)阻容   (B)直接   (C)变压器   (D)电感
2.如果一直线电流的方向由北向南,在它的上方放一个可以自由转动的小磁针,则小磁针的N极偏向(A )。
(A)西方   (B)东方   (C)南方     (D)北方
3.根据电磁感应定律e= -N×(ΔΦ/Δt)求出的感应电动势,是在Δt这段时间内的(A )
(A)平均值   (B)瞬时值   (C)有效值     (D)最大值
4.在线圈中的电流变化率一定的情况下,自感系数大,说明线圈的(D )大。
  (A)磁通   (B)磁通的变化   (C)电阻   (D)自感电动势
5.电感为0.1H的线圈,当其中电流在0.5秒内从10A变化到6A时,线圈上所产生电动势的绝对值为(C)
(A)4V   (B)0.4V   (C)0.8V   (D)8V
6.互感器线圈的极性一般根据(D)来判定。
(A)右手定则   (B)左手定则     (C)楞次定律   (D)同名端
7.JT-1型晶体管图示仪输出集电极电压的峰值是(B )伏。
(A)100   (B)200   (C)500   (D)1000
8.示波器面板上的“辉度”是调节(A)的电位器旋钮。
(A)控制栅极负电压   (B)控制栅极正电压 ( C)阴极负电压   (D)阴极正电压
9.通常在使用SBT-5型同步示波器观察被测信号时,“X轴选择”应置于(D)档。
(A)1   (B)10   (C)100   (D)扫描
10.用SR-8型双踪示波器观察频率较低的信号时,“触发方式”开关放在“(C)”位置较为有利。
(A)高频   (B)自动   (C)常态   (D)随意
11.一般要求模拟放大电路的输入电阻(A)
  (A)大些好,输出电阻小些好   (B)小些好,输出电阻大些好
  (C)和输出电阻都大些好     (D)和输出电阻都小些好
12.在正弦波震荡器中,反馈电压与原输入电压之间的相位差是(A)
  (A)0度   (B)90度   (C)180度   (D)270度
13.如图所示运算放大器属于(C)
  (A)加法器   (B)乘法器   (C)微分器   (D)积分器
14.多谐振荡器是一种产生(C)的电路。
  (A)正弦波   (B)锯齿波   (C)矩形脉冲   (D)尖顶脉冲
15.寄存器主要由(D)组成
  (A)触发器   (B)门电路   (C)多谐振荡器   (D)触发器和门电路
16.在带平衡电抗器的双反星型可控整流电路中,负载电流是同时由(B)绕组承担的。
(A)一个晶闸管和一个   (B)两个晶闸管和两个
(C)三个晶闸管和三个     (D)四个晶闸管和四个
17.在晶闸管斩波器中,保持晶闸管触发频率不变,改变晶闸管导通的时间从而改变直流平均电压值的控制方式叫(A)
(A)定频调宽法   (B)定宽调频法   (C)定频定宽法   (D)调宽调频法
18.晶闸管逆变器输出交流电的频率由(D)来决定的.
(A)一组晶闸管的导通时间   (B)两组晶闸管的导通时间
(C)一组晶闸管的触发脉冲频率   (D)两组晶闸管的触发脉冲频率
19.电力场效应管MOSFET适于在(D )条件下工作。
  (A)直流   (B)低频   (C)中频   (D)高频
20.电子设备防外界磁场的影响一般采用(C)材料作成磁屏蔽罩
(A)顺磁   (B)反磁   (C)铁磁   (D)绝缘
21.小型变压器的绕制时,对铁心绝缘及绕组间的绝缘,按对地电压的(B )倍来选用
(A)1.5   (B)2   (C)3   (D) 4
22.交流电动机转子绕组修理后,在绑扎前,要绑扎位置上包(B)层白纱带,使绑扎的位置平服。
(A)1   (B)2~3   (C)5   (D)5~6
23.三相异步电动机温升过高或冒烟,造成故障的可能原因是(A)
(A)三相异步电动机断相运行     (B)转子不平衡
(C)定子、绕组相擦           (D)绕组受潮
25.变压器的短路实验是在(A )的条件下进行
(A)低压侧短路   (B)高压侧短路
(C)低压侧开路   (D) 高压侧开路
26.直流发电机在原动机的拖动下旋转,电枢切割磁力线产生(A)
(A)正弦交流电   (B)非正弦交流电 (C)直流电   (D)脉动直流电
27. 直流电机的换向极绕组必须与电枢绕组(A )
(A)串联   (B)并联     (C)垂直   (D)磁通方向相反
28.并励直流电动机的机械特性为硬特性,当电动机负载增大时,其转速(B)
(A)下降很多   (B)下降很少   (C)不变   (D)略有上升
29.已知某台电动机电磁功率为9千瓦,转速为n=900转|分,则其电磁转距为(D)牛.米
  (A)10   (B)30   (C)100   (D)300/π
30.三相异步电动机反接制动时,采用对称制电阻接法,可以在限制制动转距的同时也限制(A)
(A)制动电流   (B)启动电流   (C)制动电压   (D)启动电压
31.直流测速发电机按励磁方式有(A)种
(A)2   (B)3   (C)4     (D)5
32.旋转变压器的定子铁心和转子铁心,采用(B)材料冲制、绝缘、叠装而成。
  (A)电工用纯铁   (B)高导磁率的硅钢片或铁镍合金片
  (C)非磁性合金     (D)软磁铁氧体
33.反映式步进电动机的转速n与脉冲频率(A)
  (A)f成正比   (B)f成反比   (C)f2 成正比   (D)f2成反比
34.直流力矩电动机的工作原理与(A)电动机相同
  (A)普通的直流伺服   (B)异步   (C)同步   (D)步进
35.滑差电动机的转差离合器电枢是由(C)拖动的
(A)测速发电机 (B)工作机械 (C)三相鼠笼式异步电动机 (D)转差离合器的磁极
36.三相异步换向器电动机调速调到最低转速是,其转动移刷机构将使用同相电刷间的张角变为(A)电角度。
(A)-180度   (B)180度     (C)0度   (D)90度
37.变频调速所用的VVVF型变频器,具有(C)功能
(A)调压     (B)调频   (C)调压与调频   (D)调功率
38.三相并励换向器电动机调速适用于(C)负载
(A)恒转距   (B)逐渐增大转距   (C)恒功率   (D)逐渐减小转距
39.无换相器电动机的逆变电路直流侧(   )
(A)串有大电容   (B)串有大电感   (C)并有大电容   (D)并有大电感
40.再实现恒转距调速时,在调频的同时(C )
    (A)不必调整电压   (B)不必调整电流   (C)必须调整电压
      (D)必须调整电流
41.直流电动机用斩波器调速时,可实现(B )
      (A)有级调速   (B)无级调速   (C)恒定转速
42.在转速负反馈系统中,若要使开环和闭环系统的理想空载转速相同,则闭环时给定电压要比开环时的给定电压相应的提高( B )倍
(A)2+K   (B)1+K   (C)1/(2+K)   (D)1/(1+K)
43.电压负反馈自动调速系统,调速范围D一般为( A )
  (A)D<10   (B)D>10   (C)10<D<20   (D)20<D<30
44.双闭环调速系统包括电流环和速度环,其中两环之间关系是(A)
(A) 电流环为内环,速度环为外环
(B) 电流环为外环,速度环为内环
(C) 电流环为内环,速度环也为内环
(D) 电流环为外环,速度环也为外环
45.感应同步器主要技术参数有动态范围.,精度,分辨率,其中动态范围为(C )
(A)0.2~40m   (B)0.2~20m   (C)0.3~40m   (D)0.3~20m
46.( C)属于轮廓控制型数控机床
(A)数控机床   ( B)数控钻床   (C)加工中心   (D)数控镗床
47. VVVF电梯采用( C )方法进行调速
(A)改变磁极对数   (B)改变转差率
(C)改变电源电压和频率   (D)改变电源电压
48.记算机发展的趋势是巨型化,微型化,网络化,智能化,其中巨型化是指( D )
(A)体积大   (B)质量大   (C)外部设备更多
(E) 功能更强,运算速度更快,存储量更大
49.微机的核心是(C   )
(A)存储器   (B)总线   (C)CPU   (D)I/O接口
50.(B)不属于微机在工业生产中的应用
(A)智能仪表   (B)自动售票   (C)机床的生产控制
(D)电机的启动,停止控制
51.国内外PLC各生产厂家都把(A)作为第一用户编程语言
(A)梯形图   (B)指令表   (C)逻辑功能图   (D)C语言
52.单相电桥逆变器(电压型)的输出电压为( B )
(A)正弦波   (B)矩形波   (C)锯齿波   (D)尖顶波
53.缩短基本时间的措施有( A )
(A)提高工艺编制水平   (B)缩短辅助时间
(C)减少准备时间   (D)减少休息时间
54.缩短辅助时间的措施有( A )
(A)大量提倡技术改革和技术改造   (B) 减少作业时间
(C)减少准备时间   (D)减少休息时间
55.在载荷大,定心要求高的场合,宜选用( D )连接
(A)平键   (B)半圆键   (C)销   (D)花键
56.带传动的优点是( C )
(A)传动比准确   (B)结构紧凑   (C)传动平稳   (D)效率很高
57.一对直齿圆锥齿轮的正确 啮合条件是(C )
(A)m1=m2   (B)a1=a2   (C)m1=m2 a1=a2   (D)m1=m2=m a1=a2=a
58.定轴轮系首,末两轮转速之比,等于组成该轮系的( B )之比
(A) 所有主动轮系数连乘积与所有从动轮齿数连乘积
(B) 所有从动轮系数连乘积与所有主动轮齿数连乘积
(C) 任意两个主动轮和从动轮
(D) 中间惰性齿数
59.7000表示( B )轴承
(A)推离球   (B)圆锥滚子   (C)圆柱滚子   (D)调心滚子
60.液压传动中容易控制的是( A )
  (A)压力方向和流量   (B)泄漏噪声   (C)冲击振动   (D)温度
二.判断题(第61~80题.将判断结果填入括号中.正确的填√,错误的填×.每题1.0分.满分20分)
( × )61.磁路和电路一样,也有开路状态
( × )62.用晶体管图示仪观察共发射极放大电路的输入特性时,X轴作用开关应置于基极电压,Y轴作用开关置于基极电流或基极源电压
( √ )63.使用示波器时,应将被测信号接入Y轴输入端钮
( × )64.同步示波器一般采用了连续扫描方式
( × )65.克服零点漂移最有效的措施是采用交流负反馈电路
( √ )66.硅稳压管稳压电路只适应于负载较小的场合,且输出电压不能任意调节
( × )67.与门的逻辑功能可概括为有0出0,有1出1
( √ )68.变压器同心绕组常把低压绕组装在里面,高压绕组装在外面
( √ )69.直流电机的电刷一般用石墨粉压制而成
( √ )70.自整角电机是一种感应式机电元件
( × )71.无换向整流直流电动机是采用集电环和电刷而不用换向器式的直流电动机
( × )72.电流截止负反馈环节参与调节作用
( √ )73.磁栅输出信号的大小与磁头和磁性标尺的相对速度无关
( √ )74.SCR—D拖动方式直流电梯比F—D拖动方式直流电梯节能
( × )75.在交流电梯进行关门过程中,有人触及安全板时,电梯仍然继续关门
( × )76.为了保证PLC交流电梯安全运行,安全触点采用常开触点输入到PLC的输入接口
( × )77.PLC交流电梯自由状态时,按下直流按钮电梯迅速达到所需要层
( × )78.PLC可编程序控制器是以并行方式进行工作的
( × )79.平面四杆机构中至少存在一个曲柄
( √ )80.链条的主要参数是节距
1、变压器的额定功率是指当一次侧施以额定电压时,在温升不超过允许温升的情况下,二次侧所允许输出的最大功率。(×)
2、变压器在使用是铁心会逐渐氧化生锈  ,?  因此真空载电流也就相应逐渐减小。(×)
3、三相异步电动机的转速取决于电源频率和极对数,而与转差率无关。(×)
4、三相异步电动机转子的转速越低,电机的转差率越大,转子电动势频率越高。(√)
5、应用短路测试器检查三相异步电动机绕组是否一相短路时,对于多路并绕或并联支路的绕组,必须先将各支路拆开。(√)
6、变压器无论带什么性质的负载,只要负载电流继续增大,其输出电压就必然降低。(×)
7、凡有灭弧罩的接触器,一定要装妥灭弧罩后方能通电起动电动机。(×)
为了观察方便,空载、轻载试动时,允许不装灭弧罩起动电动机。
8、串联磁吹灭弧方式,磁吹力的方向与电流方向无关。(√)并联磁吹灭弧方式,磁吹力方向与电流方向无关。(×)
9、交流接触器铁心上的短路环断裂后会使动静铁心不能释放。(×)
10  、当电路中的参数点改变时,某两点间的电压也将随之改变。(×)
11  、自感电动势的大小正比于线圈中电流的变化率,与线圈中电流的大小无关。(√)
12  、对感性电路,若保持电源电压不变而增大电源频率,则此时电路中的总电流减小。(√)
13  、电子管电压表对直流、交流,正弦和非正弦信号均能进行正确测量。(×)
14  、电子示波器只能显被测信号的波形,而不能用来测量被测信号的大小。(×)
15  、纯电阻电路的功率因数一定等于1,如果某电路的功率因数为1,则该电路一定是只含电阻的电路。  (  ×  )
16  、从空载到满载,随着负载电流的增加,变压器的铜耗和温度都随之增加,一、二次绕组在铁心中的合成磁通也随之增加。(×)
17  、变压器在空载时,其电流的有功分量较小,而无功分量较大,因此空载运行的变压器,其功率因数很低。(√)
18  、带有额定负载转矩的三相异步电动机,若使电源电压低于额定电压,则其电流就会低于额定电流。(×)
19  、油浸式变压器防爆管上的薄膜若因被外力损坏而被裂,则必须使变压器停电修理。(×)
20  、单相异步电动机的体积虽然较同容量的三相异步电动机大,但功率因数、效率和过载能力都比同容量的三相异步电动机低。(√)
21  、配电装置包括测量电器,故便携式电压表和电流表属于配电装置。  (  ×  )
22  、高压断路器的“跳跃”是指断路器合上又跳开,跳开又合上的现象。(√)
23  、大容量高压隔离开关的每极上都装有两片刀片,其目的是增大导电截面积,从而增大容量。(×)
24  、低压空气断路器同时装有分励脱扣器和失压脱扣器时,称为复式脱扣装置。(×)
25  、装设电抗器的目的是:增大短路阻抗,限制短路电流,减小电压波动。(√)
26  、电磁式交流接触器和直流接触器都装有短路环,以消除铁心的振动和噪音。(×)
27  、在易燃、易爆场所带电作业时,只要注意安全、防止触电,一般不会发生危险。(×)
28  、防爆电器出厂时涂的黄油是防止生锈的,使用时不应抹去。(×)
29  、一般来说,继电器的质量越好,接线越简单,所包含的接点数目越少,则保护装置的作越可*。(√)
30  、气体(瓦斯)继电器能反应变压器的一切故障而作出相应的动作。(×)

网友A:
这是个好贴呀。建议设立工控考试论坛。把注册工程师考试、电工考试等全都集中在一起。
也是挺实用的。

网友B:
楼上的建议挺好,支持,顶。

网友C:
强烈支持:"敏行"的建议

网友D:
支持:"敏行"的建议.

网友E(2008-08-29):
太好了,08年高级考试好多题都有

网友F:
谢楼主,正要这个。

网友G:
楼主有没有完整的高级电工考试资料呀?在深圳。请发一份给我吧。ndj_automation@163.com

网友H:
应该还有其它题目,没完吧。

网友I:
要顶
必须顶
不得不顶
用尽全力顶
再加上千斤顶
总之把它顶到顶
接着使出葵花宝顶
就算顶到史前也要顶
老子看了会用道德经顶
孔子亲自拜你为师天天顶
秦始皇站在阿房宫上使劲顶
汉高祖挥师杀向东罗马为你顶
吕布抛弃了貂禅而选择了帮你顶
张三丰见了后用太极拳九式全力顶
左冷禅召开武林盟主大会商讨如何顶
西门吹雪从此学会了最强一招剑神一顶
龙剑飞的如来神掌最后一式改为万佛朝顶
陆小凤从此再也不管闲事了而专门来为你顶
四大名捕四面出击看天下还有没有人敢不在顶
黄飞鸿的宝芝林里从此多了一味药叫做吃了就顶
霍元甲其实根本就没有死因为他还想要努力帮你顶
蒋介石之所以秃了顶就是因为天天晚上在费力为你顶
希特勒消失在人们的视线当中其实是在暗地里不断地顶
爱因斯坦宁愿自已把相对论彻底的否定也要来为你顶一顶
萨达姆成了亡国奴可是一直到现在都没有屈服而在拼命的顶
本拉登在曼哈顿不小心放了两个大花炮现在只能躲起来为你顶
小泉这厮本来不想让他顶但他有这么厚脸也没办法只能让他也顶
小布什调集了全球美军所有的战斧式巡航导弹向华盛顿发射来狂顶
阿扁的腿已吓得发颤大小便也已经失禁却还要硬着头皮说我就是要顶
外逃的贪官们已被抓回了一大批但还有一些心存侥幸的家伙在想办法顶
张艺谋为了表达心中对你的感慨而去专门拍了一部片子大红灯笼高高挂顶
超级女声的名头越来越响但实际上在她们内心的世界里只爱你一人只为你顶
姚明竭尽全力在总决赛第七场的最后一秒高高跳起不为了扣蓝而是为了帮你顶
乔丹在蓝球场上之所以这么伟大是因为他在多年前就预感到了伟大的你而为你顶

网友:
恩   1楼的建议非常好   斑竹们看到没啊   听听我们民众的心声啊   呵呵

网友J:
对:雅各宾 关于这是个好贴呀。建议设立工控考试论坛。把注册工程师考试、电工考试等全都集中在一起。
也是挺实用的。
内容的回复:

支持。理论联系实际

网友K:
对:雅各宾 关于这是个好贴呀。建议设立工控考试论坛。把注册工程师考试、电工考试等全都集中在一起。
也是挺实用的。
内容的回复:

网友L:
楼主有没有完整的资料呀?请发一份给我吧。

邮箱:binxiao3721@yahoo.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