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维修检测常用方法

楼主(2005-10-28):
在变频器日常维护过程中,经常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如外围线路问题,参数设定不良或机械故障。如果是变频器出现故障,如何去判断是哪一部分问题,在这里略作介绍。
  一、静态测试
  1、测试整流电路
   找到变频器内部直流电源的P端和N端,将万用表调到电阻X10档,红表棒接到P,黑
   表棒分别依到R、S、T,应该有大约几十欧的阻值,且基本平衡。相反将黑表棒接到P
   端,红表棒依次接到R、S、T,有一个接近于无穷大的阻值。将红表棒接到N端,重复
   以上步骤,都应得到相同结果。如果有以下结果,可以判定电路已出现异常,A.阻值
   三相不平衡,可以说明整流桥故障。B.红表棒接P端时,电阻无穷大,可以断定整流桥
   故障或起动电阻出现故障。
  2、测试逆变电路
   将红表棒接到P端,黑表棒分别接U、V、W上,应该有几十欧的阻值,且各相阻值基
   本相同,反相应该为无穷大。将黑表棒接到N端,重复以上步骤应得到相同结果,否则
   可确定逆变模块故障
  二、动态测试
   在静态测试结果正常以后,才可进行动态测试,即上电试机。在上电前后必须注意
   以下几点:
  1、上电之前,须确认输入电压是否有误,将380V电源接入220V级变频器之中会出现炸机
   (炸电容、压敏电阻、模块等)。
  2、检查变频器各接播口是否已正确连接,连接是否有松动,连接异常有时可能导致变频器
   出现故障,严重时会出现炸机等情况。
  3、上电后检测故障显示内容,并初步断定故障及原因。
  4、如未显示故障,首先检查参数是否有异常,并将参数复归后,进行空载(不接电机)情况下
   启动变频器,并测试U、V、W三相输出电压值。如出现缺相、三相不平衡等情况,则模
   块或驱动板等有故障
  5、在输出电压正常(无缺相、三相平衡)的情况下,带载测试。测试时,最好是满负载
   测试。
  三、故障判断
  1、整流模块损坏
   一般是由于电网电压或内部短路引起。在排除内部短路情况下,更换整流桥。在现
   场处理故障时,应重点检查用户电网情况,如电网电压,有无电焊机等对电网有污染
   的设备等。
  2、逆变模块损坏
   一般是由于电机或电缆损坏及驱动电路故障引起。在修复驱动电路之后,测驱动波
   形良好状态下,更换模块。在现场服务中更换驱动板之后,还必须注意检查马达及连
   接电缆。在确定无任何故障下,运行变频器。
  3、上电无显示
   一般是由于开关电源损坏或软充电电路损坏使直流电路无直流电引起,如启动电阻
   损坏,也有可能是面板损坏。
  4、上电后显示过电压或欠电压
   一般由于输入缺相,电路老化及电路板受潮引起。找出其电压检测电路及检测点,
   更换损坏的器件。
  5、上电后显示过电流或接地短路
   一般是由于电流检测电路损坏。如霍尔元件、运放等。
  6、启动显示过电流
   一般是由于驱动电路或逆变模块损坏引起。
  7、空载输出电压正常,带载后显示过载或过电流
   该种情况一般是由于参数设置不当或驱动电路老化,模块损伤引起。

网友A:
呵呵,好事为什么没人顶呢。多多发哦

网友:
谢谢!让我学到不少!

网友B:
顶,对于刚入们的人来说还是很有作用的,我修变频器十几年,感觉到变频器里面什么故障现象都有可能发生。欢迎探讨13694251843qq149923980

网友C:
顶 顶
  好东西
 多多益善阿

网友D:
好文章!对初学变频器的维修者是很好的经验,多谢!

网友E:
写的很好,变频器80%故障检测排除全写出来了

网友F:
能否多刊一些相关的基础知识?

网友:
文章很好有没有变频器cpu板的检测方法那 期待 有的话能发倒我的邮箱吗 dongxus@163.com

网友G:
very good.上帝会保佑你的。

网友H:
不错!好东西,多多叫流

网友I:
哈哈,我顶顶顶,好东东啊,多交流交流啊

网友J:
谢谢楼主,大家多发这类文章,以求共同提高

网友K:
受益匪浅,顶!

网友L:
好文章,顺便请教一下:变频器能长时间空载运行吗?

楼主:
变频器长时间空载运行,变频器问题不大,关键是变频器消耗电能,达不到节能的目的。

网友F:
有新的内容拜托发到我的邮箱sjh-2008@163.com

网友H:
不错!还有别的吗

网友M:
收益非浅!!谢谢,大师!!
    希望大师再讲讲深入的11!!

网友N:
请教楼主,变频器运行过程中突然没有输出,变频器不工作,复位以后能继续工作,但这种情况一天要出现四五次,但变频器不显示故障代码,电压也比较稳定,不知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楼主:
估计被干扰所致。

网友O:
在下收益非浅!!谢谢!

网友P:
既然一品黄山阁下说变频器没有报故障,请问为何需要复位?复的什么位?

网友Q:
不顶就不对了

网友R:
very    good!
 thank  you  every  one!

网友S:
您就是蜡烛。顶!

网友T:
文章很好。

网友U:
写的很好.还有没有关于变频器故障判断方面的多写些!谢谢

网友V:
逆变模块损坏,除上述问题外是否还有其它能引起模块损坏的东东呢?

网友W:
请教一下施耐德atv58变频器50kw,不接电机启动故障报警未检测的电机,接电机后,依旧是故障报警未检测的电机.不知是什么原因引起,请指教.

网友X:
唐兄,写的不错!!
收益非浅

网友Y(2005-11-27):
非常的感谢工控网,让我学了这么多的知识

网友Z:
浅显易懂!顶    一    下  !!!!!!!!

楼主:
希望大家对工控网的支持,多提供宝贵资料。

网友AA:
谢谢,以后要向各位学习了

网友AB:
非常的感谢工控网,让我学了这么多的知识,在下收益非浅,谢谢!

网友V:
我的问题为什么没有人回答?

楼主:
一般变频器的维修主要指功率模块,其他方面的维修如cpu电阻,电感等方面的内容只针对具体品牌具体个案,同时希望网友提供更多的资料,还是一句老话相互交流共同提高。

网友AC:
   这确实是变频修理的基本的检测和修理,写得好

网友AD:
好,而且非常实用,谢谢!!

网友AE(2006-04-12):
这样贴要顶啊

网友AF(2006-12-03):
好,有用。收到,谢谢。

网友AG(2007-01-05):
这篇文章在哪都能看到。
变频器是把工频电源(50Hz或60Hz)变换成各种频率的交流电源,以实现电机的变速运行的设备。其中控制电路完成对主电路的控制,整流电路将交流电变换成直流电,直流中间电路对整流电路的输出进行平滑滤波,逆变电路将直流电再逆变成交流电。对于如矢量控制变频器这种需要大量运算的变频器来说,有时还需要一个进行转矩计算的CPU以及一些相应的电路。
1. 整流器 ,它与单相或三相交流电源相连接,产生脉动的直流电压。
2. 中间电路,有以下三种作用:
a. 使脉动的直流电压变得稳定或平滑,供逆变器使用。
b. 通过开关电源为各个控制线路供电。
c. 可以配置滤波或制动装置以提高变频器性能。
3. 逆变器 ,将固定的直流电压变换成可变电压和频率的交流电压。
4. 控制电路 ,它将信号传送给整流器、中间电路和逆变器,同时它也接收来自这些部分的信号。其主要组成部分是:输出驱动电路、操作控制电路。主要功能是:
a. 利用信号来开关逆变器的半导体器件。
b. 提供操作变频器的各种控制信号。
c. 监视变频器的工作状态,提供保护功能。
在现场对变频器以及周边控制装置的进行操作的人员,如果对一些常见的故障情况能作出判断和处理,就能大大提高工作效率,并且避免一些不必要的损失。为此,我们总结了一些变频器的基本故障,供大家作参考。以下检测过程无需打开变频器机壳,仅仅在外部对一些常见现象进行检测和判断。
1, 上电跳闸或变频器主电源接线端子部分出现火花。
检测办法和判断 :断开电源线,检查变频器输入端子是否短路,检查变频器中间电路直流侧端子P、N是否短路。可能原因是整流器损坏或中间电路短路。
2, 上电无显示
检测办法和判断 :断开电源线,检查电源是否是否有缺相或断路情况,如果电源正常则再次上电后则检查检查变频器中间电路直流侧端子P、N是否有电压,如果上述检查正常则判断变频器内部开关电源损坏。
3, 开机运行无输出(电动机不启动)
检测办法和判断 :断开输出电机线,再次开机后观察变频器面板显示的输入频率,同时测量交流输出端子。可能原因是变频器启动参数设置或运行端子接线错误、也可能是逆变部分损坏或电动机没有正确链接到变频器。
4, 运行时“过电压”保护,变频器停止输出
检测办法和判断 :检查电网电压是否过高,或者是电机负载惯性太大并且加减速时间太短导致的制动问题,请参考第8条。
5, 运行时“过电流”保护,变频器停止输出
检测办法和判断 :电机堵转或负载过大。可以检查负载情况或适当调整变频器参数。如无法奏效则说明逆变器部分出现老化或损坏。
6, 运行时“过热”保护,变频器停止输出
检测办法和判断 :视各品牌型号的变频器配置不同,可能是环境温度过高超过了变频器允许限额,检查散热风机是否运转或是电动机过热导致保护关闭。
7, 运行时“接地”保护,变频器停止输出
检测办法和判断 :参考操作手册,检查变频器及电机是否可靠接地,或者测量电机的绝缘度是否正常。
8, 制动问题(过电压保护)
检测办法和判断 :如果电机负载确实过大并需要在短时间内停车,则需购买带有制动单元的变频器并配置相当功率的制动电阻。如果已经配置了制动功能,则可能是制动电阻损坏或制动单元检测失效。
9, 变频器内部发出腐臭般的异味
检测办法和判断 :切勿开机,很可能是变频器内部主滤波电容有破损漏液现象。
10,如判断出变频器部件损坏,则联系供应商或送交专业维修中心处理。
变频器故障分析
目前人们所说的交流调速系统,主要指电子式电力变换器对交流电动机的变频调速系统。变频调速系统以其优越于直流传动的特点,在很多场合中都被作为首选的传动方案,现代变频调速基本都采用16位或32位单片机作为控制核心,从而实现全数字化控制,调速性能与直流调速基本相近,但使用变频器时,其维护工作要比直流复杂,一旦发生故障,企业的普通电气人员就很难处理,这里就变频器常见的故障分析一下故障产生的原因及处理方法。
一、参数设置类故障
常用变频器在使用中,是否能满足传动系统的要求,变频器的参数设置非常重要,如果参数设置不正确,会导致变频器不能正常工作。
1、参数设置
常用变频器,一般出厂时,厂家对每一个参数都有一个默认值,这些参数叫工厂值。在这些参数值的情况下,用户能以面板操作方式正常运行的,但以面板操作并不满足大多数传动系统的要求。所以,用户在正确使用变频器之前,要对变频器参数时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
(1)确认电机参数,变频器在参数中设定电机的功率、电流、电压、转速、最大频率,这些参数可以从电机铭牌中直接得到。
(2)变频器采取的控制方式,即速度控制、转距控制、PID控制或其他方式。采取控制方式后,一般要根据控制精度,需要进行静态或动态辨识。
(3)设定变频器的启动方式,一般变频器在出厂时设定从面板启动,用户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启动方式,可以用面板、外部端子、通讯方式等几种。
(4)给定信号的选择,一般变频器的频率给定也可以有多种方式,面板给定、外部给定、外部电压或电流给定、通讯方式给定,当然对于变频器的频率给定也可以是这几种方式的一种或几种方式之和。正确设置以上参数之后,变频器基本上能正常工作,如要获得更好的控制效果则只能根据实际情况修改相关参数。
2、参数设置类故障的处理
一旦发生了参数设置类故障后,变频器都不能正常运行,一般可根据说明书进行修改参数。如果以上不行,最好是能够把所有参数恢复出厂值,然后按上述步骤重新设置,对于每一个公司的变频器其参数恢复方式也不相同。
二、过压类故障
变频器的过电压集中表现在直流母线的支流电压上。正常情况下,变频器直流电为三相全波整流后的平均值。若以380V线电压计算,则平均直流电压Ud= 1.35 U线=513V。在过电压发生时,直流母线的储能电容将被充电,当电压上至760V左右时,变频器过电压保护动作。因此,变频器来说,都有一个正常的工作电压范围,当电压超过这个范围时很可能损坏变频器,常见的过电压有两类。
1、输入交流电源过压
这种情况是指输入电压超过正常范围,一般发生在节假日负载较轻,电压升高或降低而线路出现故障,此时最好断开电源,检查、处理。
2、发电类过电压
这种情况出现的概率较高,主要是电机的同步转速比实际转速还高,使电动机处于发电状态,而变频器又没有安装制动单元,有两起情况可以引起这一故障。
(1)当变频器拖动大惯性负载时,其减速时间设的比较小,在减速过程中,变频器输出的速度比较快,而负载靠本身阻力减速比较慢,使负载拖动电动机的转速比变频器输出的频率所对应的转速还要高,电动机处于发电状态,而变频器没有能量回馈单元,因而变频器支流直流回路电压升高,超出保护值,出现故障,而纸机中经常发生在干燥部分,处理这种故障可以增加再生制动单元,或者修改变频器参数,把变频器减速时间设的长一些。增加再生制动单元功能包括能量消耗型,并联直流母线吸收型、能量回馈型。能量消耗型在变频器直流回路中并联一个制动电阻,通过检测直流母线电压来控制功率管的通断。并联直流母线吸收型使用在多电机传动系统,这种系统往往有一台或几台电机经常工作于发电状态,产生再生能量,这些能量通过并联母线被处于电动状态的电机吸收。能量回馈型的变频器网侧变流器是可逆的,当有再生能量产生时可逆变流器就将再生能量回馈给电网。
(2)多个电动施动同一个负载时,也可能出现这一故障,主要由于没有负荷分配引起的。以两台电动机拖动一个负载为例,当一台电动机的实际转速大于另一台电动机的同步转速时,则转速高的电动机相当于原动机,转速低的处于发电状态,引起故障。在纸机经常发生在榨部及网部,处理时需加负荷分配控制。可以把处于纸机传动速度链分支的变频器特性调节软一些。
三、过流故障
过流故障可分为加速、减速、恒速过电流。其可能是由于变频器的加减速时间太短、负载发生突变、负荷分配不均,输出短路等原因引起的。这时一般可通过延长加减速时间、减少负荷的突变、外加能耗制动元件、进行负荷分配设计、对线路进行检查。如果断开负载变频器还是过流故障,说明变频器逆变电路已环,需要更换变频器。
四、过载故障
过载故障包括变频过载和电机过载。其可能是加速时间太短,直流制动量过大、电网电压太低、负载过重等原因引起的。一般可通过延长加速时间、延长制动时间、检查电网电压等。负载过重,所选的电机和变频器不能拖动该负载,也可能是由于机械润滑不好引起。如前者则必须更换大功率的电机和变频器;如后者则要对生产机械进行检修。
五、其他故障
1、欠压
说明变频器电源输入部分有问题,需检查后才可以运行。
2、温度过高
如电动机有温度检测装置,检查电动机的散热情况;变频器温度过高,检查变频器的通风情况。

网友AH:
对于初学者来说感觉很实用,对我也是哦!

网友:
不怎麽样呢,空而无物

网友AI:
回复一品黄山,不是故障那是不是报警?

网友AJ:
不错啊,文章很好。

网友AK:
下面引用由lishaobin在 2005-11-25 12:00:00 发表的内容:
  请教一下施耐德atv58变频器50kw,不接电机启动故障报警未检测的电机,接电机后,依旧是故障报警未检测的电机.…
--------------------------------------------------------------------------------------------
所接电机是不是太小了。将OPL参数改为NO试试

网友AL:
1、测试整流电路
   找到变频器内部直流电源的P端和N端,将万用表调到电阻X10档,红表棒接到P,黑
   表棒分别依到R、S、T,应该有大约几十欧的阻值,且基本平衡。相反将黑表棒接到P
   端,红表棒依次接到R、S、T,有一个接近于无穷大的阻值。将红表棒接到N端,重复
   以上步骤,都应得到相同结果。如果有以下结果,可以判定电路已出现异常,A.阻值
   三相不平衡,可以说明整流桥故障。B.红表棒接P端时,电阻无穷大,可以断定整流桥
   故障或起动电阻出现故障。
  2、测试逆变电路
   将红表棒接到P端,黑表棒分别接U、V、W上,应该有几十欧的阻值,且各相阻值基
   本相同,反相应该为无穷大。将黑表棒接到N端,重复以上步骤应得到相同结果,否则
   可确定逆变模块故  红表棒与黑表棒的接P\N的接法是否颠倒了.万用表的红表棒其实输出是负的.黑表棒输出的是正的,我想你这个说法是有问题的.

网友AM:
太好了.精点发扬你大无为的精神努力往下写啊!@

网友AN:
 好贴。
请问:应该怎样加假负载,我的变频器是,西门子420,11KW的。模块型号是:BSM50GP120   0511A,我应该怎样加?
谢谢。

网友AO:
看来变频器维修不简单啊!

网友AP:
 上海财盈电子有限公司专业维修变频器、PLC、工控设备电路板卡、驱动器、伺服驱动器、人机界面等,联系电话:021-54156739,QQ号:471813775

网友AP:
上海财盈电子有限公司专业维修电路板、变频器、PLC、工控设备电路板卡、驱动器、伺服驱动器、人机界面等,联系电话:021-54156739,QQ号:471813775 www.caiwin.com

网友(2007-02-05):
很好,很长见识,谢谢.

网友AQ:
谢谢仁兄!!
祝你事业成功!!!!!!!!

网友AQ:
谢谢仁兄!
祝你成功!!!!!!!!

网友AQ:
祝你成功!!
谢谢仁兄!!

网友AR:
好东西,大家顶一下

网友AS:
好文章,有借鉴价值!

网友AT:
好好好值得学习!写的好!

网友AU(2007-03-08):
长见识了。

网友AV:
写的好!顶一个!!!

网友AW:
英威腾变频器G9系列的快熔在开关电源的输入上,没法接假负载,要怎么测试才安全呢?

网友AX:
多多益善!!!!

网友AJ:
 谢谢!让我学到不少!写的不错!!

网友AY:
好文章就是要顶。

网友AZ:
好的 就顶 啊

网友BA:
东芝变频器vf-s9电源控制芯片型号是什么?请高手不吝赐教,万分感激。

网友BB(2007-04-07):
请教楼主,变频器运行过程中突然没有输出,变频器不工作.但变频器不显示故障代码.上电空载测量,没有输出,变频器显示频率为0HZ(变频器型号为ACS401000632)

网友:
有新的资料和维修经验请发到我的邮箱297134289@qq.com多谢了!!!

网友BC:
请教楼主,变频器运行过程中突然没有输出,变频器不工作,复位以后能继续工作,但这种情况一天要出现四五次,但变频器不显示故障代码,电压也比较稳定,不知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BC:
非常的感谢工控网,让我学了这么多的知识

我是谁?~

网友BB:
哪位高手指点一下:我有一台变频器型号为ACS401000632,直流电压输出正常,面板操作时,频率能上升到50HZ,但是就是没有电压输出,不知是什么原因?(最后一次告警是过电流)

网友BD:
不错,支持!受益匪浅,谢谢!

网友BE(2007-06-13):
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我这有部台达的7.5KW的变频器.开机显示跟往常一样,无任何异常,断开电机,量直流母线电压530V.启动后,平率上升至设定值,但是就是输出无电压,请各位天师泄露点天机!

网友BC:
好 谢谢你的文章,对我的帮助很大

网友BF:
各位高手请指教:E540-3.7K变频器,模块是一体化的,续流部分检测是好的,整机上电面板显示和操作都正常,就是没有输出,请问是什么原因?我查了说明书,不知道怎么恢复出厂值设定,请指教!

网友BG:
请教高手:一台台湾出发泡机,移座是用一芬兰名牌变频器控制(品牌不详),刚开机正常!几个小时后变频器显示过载!有时还会黑屏,重启后,有时马上过载,有时可以作一下,但是你如果等一段时间再开,它又可以作几个小时!实在令人费解?还望高手赐教!

网友BG:
没有人回啊!

网友BG:
难道没有人愿指点迷津吗?

网友BG:
难道没有人愿指点迷津吗

网友BH(2007-07-15):
能把你的联系方式发给我吗?唐工

Email:wangzongjingli2008@126.com
QQ:835072056

网友BI:
好东西呀!
对我们这些初学者来说这是好东西呀!

网友BJ(2007-09-21):
顶,我刚入门的,正需要,谢谢了

网友BK(2007-11-14):
一台SEW变频器MCV41A0022-5A3-4-0待机状态下耗电多少W

网友BL:
受益匪浅,顶

网友BM(2008-01-10):
学了不少东西啊!!

网友BN(2008-03-27):
受益匪浅,虚心学习中

网友BO:
这些方法我们已经使用很久了,但我们公司的变频器有很多故障光靠上述方法来检查有些行不通。

网友BP:
我记得这个 对于初学者很有价值

网友BQ(2009-12-08):
对初学变频器的维修者是很好的经验,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