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使用及保养经验谈(转贴)

楼主(2007-07-05):
变频器使用及保养经验谈(转贴)

变频器使用及保养经验谈:我们在维修大量变频器之后,发现很多人在变频器使用过程中存有不少问题,在这里与大家一起探讨! A)变频器品牌的选定:不要只看价格,有的变频器价格低,但质量、性能极差!其偷工减料、寿命短、配件少、难维修,如果要换整个新的电路板则维修费会是天价;有的公司能承诺保修服务,但你的变频器可能要运到千里以外的城市,花一两个月的时间才能修好,所以购买变频器时要打听附近是否有维修服务部;有的变频器虽说是名牌,但很娇气,要有好的使用环境(配空调机)才有好的质量;有的变频器装配的元件比较“独家专用”,难以买到而且价格高,这样维修费也高;性能差的变频器的另一个问题是一当烧毁则相当严重,几乎没有维修价值;变频器的故障率相对比较高,所以在选购时要了解其维修是否方便,变频器模块是否通用、是否容易买到;如果某个型号变频器用量大,则最好买多一两台作备用;如果你的变频器是用在简单的调速控制,请选用价格相对便宜的经济型系列,如果电机负载比较重、经常急停,请选用容量大一级或性能好的变频器! B)---变频器不要装在有震动的设备上(如注塑机、冲床、洗衣机),因为这样变频器里面的主回路联接螺丝容易松动,有不少变频器就因为这原因而损坏! C)---接线问题:变频器输入端最好接上一个空气开关,保护电流不能太大,以防止变频器发生短路时烧毁不会太严重!一定不能将“N”端接地!特别是老一辈的电工最容易中招!控制线尽量不要太长,因为这样使控制板容易受电磁波干扰而产生误动作!也会导致控制板损坏!超过2米长的最好用屏蔽线!变频器旁边不要装有大电流而且经常动作的接触器!因为它对变频器干扰非常大,经常使变频器误动作(显示各种故障)!有的人贪图方便,总是接通起动控制线(如三菱的STF-SD),变频器一送电就起动电机,这样变频器由于流经充电电阻的电流太大而容易烧坏充电电阻!地线应接地良好,不然电机漏电严重时,地线带电也会损坏变频器。 D)---经常要急停车的变频器最好不要依靠变频器本身刹车,而是另加刹车电阻或采用机械刹车,否则变频器经常受电机反电动势冲击,故障率会大大提高! E)---如果变频器经常低速运行(<15HZ),则电机要另加散热风扇! F)---灰尘与潮湿是变频器的最致命杀手!特别是当停机几天后,粘在电路板上的尘埃返潮,这时送电后变频器电路板就最容易打火而损坏!最好能将变频器安装在空调房里!或装在有虑尘网的电柜里。要定时清扫电路板及散热器上的灰尘;停机一段时间的变频器在通电前最好用电吹风吹一下电路板! G)---某些品牌变频器当散热风扇坏了后,它都不会发出过热保护!直到变频器损坏!所以当风扇有响声就应该更换! H)---有的工厂供电是发电机发电,电压不稳定,变频器经常损坏!后来发电机加装稳压或过压保护装置,效果很好! I)---防雷也很重要!虽然很少发生,但当变频器被雷光顾,将损坏惨重!恒压供水的变频器最容易被雷击,因为它有一条伸向天空的引雷水管! J)---变频器的干扰也令人头痛,它会使其它电子设备无法正常使用,这时变频器输入、输出、控制线最好用屏蔽线,屏蔽层接线方法不能错,否则作用相反,有可能的再用铁管套住,加装滤波器,调低载波频率! 我们发现如果变频器开关电源的开关管是场效应管(如K系列)则其干扰会大些!! K)---当变频器坏了以后,最好不要交给没有维修经验的人修理!否则可能越修越坏(经常有人打电话来深表后悔)!有时快熔断了,一定要检查模块是否有问题,有的电工没有经验,马上装上一个好的快熔(绝对不能用铜线代替),结果是变频器烧毁更厉害,按我们经验,如果快熔断则模块大多有问题,但模块坏快熔不一定断!!很多变频器功率模块、整流模块是可互相替换的,如果一定要买原型号的,有可能买不到或价格高!
维修过的模块害惨很多人:我们在维修变频器过程中,经常碰到有些工厂自己维修后又炸掉的变频器,而且损坏比原来更严重,更难维修!经检查,原来他们用的是维修过的模块。维修过的模块用仪表是很难检测出来,各参数完全正常,但由于其内部接线粗糙,晶体管的密封硅脂打开后没法封好!这样的模块有的能用几个月,有的一开机就炸毁!维修过的模块由于是打开后又装回去,所以仔细辨认还是可看出!其用502胶水粘住铜片,摸上去比较硬!而原装模块的胶比较光滑、柔软!维修过的模块由于要清掉里面的硅脂,使模块变成空心,这时敲打其铜片发出的声音是不同的!也可把损坏的模块拆开,看看接线是否粗糙。有的假模块是另贴标签,从这个型号变成另一个型号!把电流小的贴成电流大的!甚至把耐压低的贴成耐压高的!现在的标签印刷技术越来越仿真,但只要与原装的模块仔细对比一下还是可看出的!!
我们维修不少电梯用的变频器,发现很多故障是因为其工作环境温度高而使元件容易老化造成的,电梯变频器安装在大楼的最顶层的控制室,经常在夏天受太阳的暴晒,加上变频器本身及制动电阻的发热,使电气室内温度非常高,工作环境温度高会缩短电子元件的使用寿命!变频器在这方面更明显,所以电梯电气室在设计时除了通风问题还要注意隔热,如墙壁用空心砖,室顶多层设计,如果能配上空调机,则变频器的寿命会长很多!安装变频器的电柜在厦天如果发现其内部温度很高时,应把电柜门打开,我见过很多厂家的电柜设计实在太小了!刚好可装上变频器!而且没安装散热风扇!
电梯变频器维修实例:今天维修一台安川676GL5-15KW电梯变频器,最初原因是380V/220V变压器的保护快熔FU2(600V/1.5A)烧断了(散热风扇短路引起380V/220V变压器短路),小区管理处电工没查清原因就用铜线代替FU2快熔,通电后铜线及附近电路板打火,烧熔的铜又喷到驱动板上,造成两个2BI100NC-120功率模块及驱动板损坏,100A快熔也烧断,造成重大损失。所以请电工注意,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用铜线去代替快熔,否则对设备造成的损坏通常是非常惨烈及惨重的!
关于电梯变频器日常的保养:现在电梯都是用变频器来控制,当变频器出故障就会给很多人带来不便,也会急坏管理人员,如果平时有对变频器进行保养,则可大大降低变频器的故障率,我们在维修大量电梯变频器后,总结出平时保养的几个要注意的问题:1)电梯电气室温度不能太高,否则变频器元件容易老化,最好装有空调,效果相当不错!2)防止雨水淋湿,通常是在刮台风时,窗门被风吹坏而使变频器淋到雨水。3)防雷电,这个就关系到整栋楼或整个小区防雷设施问题,被雷击的变频器一般损坏严重。4)变频器的散热风扇要定时清尘,发现其有响声或不运转就要更换。5)电梯电机有不正常响声通常是变频器有问题,如电机三相电流不平衡,这时最好就要维修,等到变频器完全不行则损坏可能比较严重。如果自己没有维修经验就不要自己维修,很多人把变频器弄得更坏。
有一家电梯维修公司送来一台广日电梯的富士VG5变频器来维修,自己已修了两次,都是用了几天就烧模块,损失惨重!经检查,就是因为用麦乳胶当散热胶涂在模块的底板,结果模块散热不良而烧毁。所以如果没有经验就不要自己维修,否则可能会浪费了精力、金钱及时间!自己维修还有以下风险(经常见到):如买到假模块、驱动有故障但没查出、装错线、螺丝没拧紧等!这些都可以把变频器烧得更坏!
电梯厂家请注意:有的电梯厂家选用了安川制动单元,用了一段时间后发现经常坏制动管,后来经检查后发现是电压档选择问题造成的,安川制动单元要根据实际电源电压选用电压档(有一短接片短接),分有380V、400V、415V、440V、460V电压档以适用不同国家。在国内很多人都是选在380V档,但很多地区的实际电压都在400V以上,这样使制动单元的制动量大很多,制动管长期发热而寿命短,有的用几个月就坏掉,如果厂家一开始就选用400V档(或415V),当电源电压为380V也不影响电梯的使用!

------现在的假模块很多,下面是2MBI100NC-120模块真假对照图,左边是假的,假模块很难用仪表测出,如果你怀疑你的模块是假的可拆开看看,其接线很粗糙,工作寿命很短。
这是深圳一家电梯公司自己在街边购买模块维修变频器,结果把变频器炸到面目全非后才送到我们这里维修的,所以如果没有什么经验就不要自己维修变频器,否则有时会造成重大损害!

------三菱PM50RSA120二手模块(模块PM75CSA120、SP50Z6C、SP75Z6C也同样)现在很难找,也可用PM50RHA120代用,它们的最大差别在于前者的上半桥驱动脚是四条针一组,后者是三条针一组。PM50RSA120四条针一组中第二条针是检测信号输出,与其下半桥驱动最后一个脚(19针)功能重复,很多变频器都没用到这条针的功能,所以用PM50RHA120模块上半桥驱动的三条针插到PM50RSA120模块上半桥驱动的1、3、4针位置上就可以,当然针脚的位置要摆斜一下。

-------如何学维修变频器:很多人打来电话询问如何学维修变频器,其实学维修变频器不算难,只要你有点电子知识,对变频器原理有点了解,很快可学会维修变频器,但问题是你想要维修变频器又快又好!你必需有相当多的经验及维修配件!经验要长年积累,也要付出相当大的代价!你通常要烧毁很多变频器后才能学到一点刻骨铭心的经验!变频器牌子多!故障原因千变万化!又没书可查!有时要好长时间才能查出,你要有耐心和信心!最好能到变频器公司泡几年!工资低一点也没关系!维修变频器另一个问题是配件难找!你自己最好积累一些常用的元件,要会弄清哪些元件可互换,为了降低成本,维修变频器一般用旧模块!但旧模块很多质量都有问题!每次进货都有大部分模块质量不合格而被退货!所以学会检测变频器模块的好坏也是关键!大部分不合格模块就由于耐压不够(维修过的模块除外),所以你最好能拥有一个耐压表,一个200元左右,电子商场一般有卖!我们也经常在与大家一起探讨变频器使用及维修问题,这里边有很多我们熟悉的变频器维修高手,因为他们经常在我们这里购买模块。有兴趣你也上去,这里边可学到不少东西!维修变频器都要给客户保修,有一定风险!有时还要亏本!刚入门的要有心里准备!
-------一体化变频器 = 一次性变频器:现在有几个品牌的小功率变频器是一体化设计(输出模块、电源、推动电路固封在一起),这样只要模块有一点小故障也难以维修,换模块价格又很高(接近机价),所以只好报废!在中国,变频器故障率比较高有其很多客观原因,正如有一个变频器生产厂家对我们说过,同一个型号的变频器在中国使用的故障率要比在欧美地区使用的要高很多!所以你在购买变频器时,你必须考虑变频器可能很快就会坏的问题!如果你的工厂经常坏变频器,请不要用一次性的变频器!已有好多工厂后悔不止!不是我专著,不过看了一下,有点技术。

网友A(2008-07-10):
写的不错,值得收藏!

网友B:
写得很好, zhide

网友C:
李工的帖子、、、、、、、、、、、、、、、

网友D:
学习了,收为已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