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变频器在起升机构的应用应注意那些问题

楼主(2002-12-17):
我公司欲对塔吊副钩进行变频改造,因起升机构控制较复杂,且吊装要求很高,在改造时应注意那些问题,原电机为绕线式异步电机需换为变频电机,功率为63kW,在选用变频器时容量有无必要大一级,如75KW变到110KW。另,在调试时有那些注意点?安川的变频器性能如何?请教各位高人。

网友A:
1,变频器功率需要具体计算,一般情况下应放大两档. 2,你需要计算一下制动电阻的功率. 3,安川616G5对于塔机应用,性能已经足够了. 调试的关键就是制动器的调试.

网友B:
你是多大的塔机,采用63KW电机的起升机构好象较少。我们公司是专门做塔机有关的传动机构的,全国第一台塔机的回转与起升的变频机构和施工升降机的变频传动是我们开发的。在起升上也有一专利机构,请与我们联系,如果你不采用我们的机构,就按你说的方案,我们也可以免费给你全套技术支持。长沙海川公司

网友C:
ABB 的ACC600就是专用于提升控制的变频器。重载放大一档。

楼主:
谢谢ziboo、紫太阳、龙游! 我单位塔机是FZQ1250,50t副钩10t,单道钢丝绳,不同与建筑塔机。紫太阳,你的E-mail能告知吗? 特别感谢ziboo!!

网友C:
看看我的个人主页 http://dsl521.51.net 都在你自己选择。 我也是刚接触这个东西的。 还没有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