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雄大会(一)

楼主(2005-11-03):
谁能告诉俺哪个牌子的变频器有限流这个功能啊!!!,

网友A:
请说清楚点!

楼主:
春发老师,我的意思是说,变频器的功能里有哪些牌子的变频器能限制最高的输出电流,算了,比如,一个变频器的过流保护是32A,一旦到了32A后,变频器会报警停止输出对吧?我的意思是能不能把输出电流控制在过流保护所设置的那个值但变频器照常运行,我的意思您明白了吗?

网友B:
DANFOSS VLT6000有上限电流参数,可以将电流上限设定为额定电流以下,这样,当电流达到上限时,变频器将会限制输出电流,但仍可正常运行运行;
这一功能是为保护电机设计的,尤其是当电机的额定电流低于变频器的额定输出时~~~
暗夜@无情,不知这是不是你想要的~~~

DANFOSS的变频器,功能真是非常强大,你能想象得到的功能它都有,

你觉得呢?刘海波先生

楼主:
你确定它有限流功能吗?

网友C:
日立SJ300、L300P系列肯定有!

网友D:
大部分的变频器都有你要求的功能。

网友E:
欧洲大部分都有  国产象康沃就有

网友F:
看看矢量控制变频器,很多变频器有这种功能。

网友A:
你报说的“过流保护是32A”是误解,32A是电机额定电流,一旦到了32A后,变频器一点都不过流,要到64A才跳过流。当输出大于32A后,变频器会跳过载(停止输出),或失速保护(电机速度变小)。

楼主:
春发老师,我说的其实就是设置的过流保护的值打比方说是32A,一般情况是到了32A时变频器就会跳,对吧,我的意思就是能不能在达到过流保护的值时能不能不跳,照常运行???我试过好多牌子的变频器,。但是好象只有富士的可以!!!

网友C:
我们叫“过载提前预警”功能,就是达到设定的电流值后,只输出报警信号而不跳闸,这个功能在料车、传送带上应用很有好处!料多时只报警提示,但是不跳闸,变频器不停止输出频率!可以继续运行,但是不能再增加负载!

楼主:
哦,我想用三菱的变频器试试,谁能告诉我,她有这个功能吗?

网友G:
当然是DANFOSS的好呀,因为它的电流限制是可以调节的.

网友C:
电流限制不能调节要这个功能有什么用?上面说的哪种型号没有,您应该说DANFOSS具有100%输出接地保护功能,这个功能是只有DANFOSS写在资料上,可能其他厂家也有这个功能,但是没有标榜出来,这也是DANFOSS在饮料行业用得比较好的原因之一,

网友H:
大多数都有.
这是基本功能,可能你试机时,该功能你未调出.

网友I:
具我了解西门子的变频器的功能保护比较多。

网友J:
我没有用过这个功能,只是觉得不可能实现,因为很多时候过流都是负载的原因如果要限制电流就要降底转速直至停机。

楼主:
^o^呵呵,谢谢啊,我就想试试三菱的变频器能不能实现这个功能不!!

网友K:
这种情况国产绝大多厂家都能做到.

网友L:
这个功能艾默生EV1000、EV2000系列都有,主要用于变频器容量比电机容量大时电机保护。EV系列叫电机过载保护,可以设定为限流运行,到达设定电流自动降低运行频率,也叫失速保护

楼主:
失速保护我知道的,可是我试了三菱的,不行啊???谁能告诉俺怎么设参数!!!谢谢!!^0^

楼主:
楼上的老兄什么意思啊,我看不懂

网友M:
三菱的没有这个功能,只能用外部热继电器。

网友N:
to:^o^呵呵,谢谢啊,我就想试试三菱的变频器能不能实现这个功能不!!_______三菱A540有此功能,我在皮革机械上用过,实际上就是限流,也称挖土机特性。有此功能的变频有不少,但基本都是各个品牌的高端机型。

楼主:
TO: 信义无价
谢谢老兄,请问都是怎么改参数!!!谢谢,电话联系:053186560959转8008,。谢谢,再次谢谢

楼主:
TO: 信义无价
老兄,我终于知道了,其实这个限流功能就是电流限幅,对不对啊??

网友:
这种功能大部分变频器都有,但对中大功率45KW以上变频器来说,要做好比较难。因为在过流的时候,不管软件如何处理(降低频率、关断输出)都会出现很大的di/dt,dv/dt.这些很大的di/dt,dv/dt对整个系统的干扰很大,容易让变频器出现OC,直接关断输出。在结构布局,还有吸收回路方面国外比我们做的好所以他们的产品相对来说会好很多。
至于说在32A一直运行,这种情况只能维持很短的时间。要是一直可以运行,那大家都去买低一功率等级的产品。除非money多。要维持过流时间长唯一的办法变频器功率加大!不管国内过国外的!

楼主:
OK!!谢谢楼上各位,我已经摆平了,多谢指教,有问题再想大家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