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到底是咋回事呢???帮帮我!!

楼主(2005-11-19):
请教各位大侠,本人这有E540-1.5K的变频器,老是坏充电电阻,但是换上不到一天就烧坏,检查模块和电路板都没有问题啊,外部电源也正常,谁能告诉我这是怎么回事吗!!!谢谢

网友A:
很有可能是电容坏了
你换电容上去看看

楼主:
电容正常啊!!

网友A:
那交流接触器有没有在吸合啊
你可以把电容换大一 点上去
你去试试啊
你是否代理商啊
你检测一 下电流和电压是否平蘅

网友B:
你可以换一个新的模块试试啊!

网友A:
我不知道你的变频器是用的什么模块
你可以告只吗

楼主:
交流接触器吸合啊,电流和电压也正常,

我没有换模块啊,刚开始我也想是模块的问题啊,但是我不敢确定,现在换是 盲目的换啊,我想问问各位大侠谁能确定不?谁有过这样的经验啊!!!

网友C:
    这种情况绝对不会是模块和电容的事,你应该重点查一下充电接触器是否运行可靠,主触头是否接触良好,及充电电阻的参数是否与原装充电电阻一致。
    这位朋友你仔细想一下,充电电阻只在变频器上电时短时工作,上电正常后即退出运行,如果模块和电容有问题就不会只烧充电电阻了。

网友D:
充电控制在模块内啊  可能模块故障

网友D:
绝对一体化模块坏 充电控制并不受控于cpu

网友E:
怀疑充电可控硅没工作,可用继电器代替充电可控硅。

楼主:
我这个机子是三菱E540-3.7K的变频器,但是不是一体化模块啊!!!

谢谢春发老师,谢谢各位同仁,

网友F:
是充电电阻功率不够,可以并一个上去试一下.

楼主:
我试了,都比原配的充电电阻功率大啊!可是就是换好以后带负载运行没有一天就烧掉,都郁闷死了!!!

网友D:
你的机子之前有找人维修过吗?是不是和大电容相并联的那两个大电阻啊?
最好是有两太机子来替换元件来逐个排除,看是什么元件引起的,

相这样的话,可能是电流过大引起的,你去摸摸看他一定很烫手。

也有可能电路还有点问题,你说的型号我以前修过,电路板好像不止两层的。如果很部有短路也有可能的。

楼主:
楼上的老兄,电路板是不止一层啊,我都逐个排除了,我都换了6个电阻了,郁闷死了,真想找块豆腐撞死算了!哎,对了,你们说,会不会是电路板局部有老化的地方引起的啊???

网友G:
E540-3.7KW的充电电阻由两个串联组成,运行后利用电阻上的压降导通可控硅,如果通电后一直没断电仍然坏,可能是一体化模块里的可控硅不良,可用DC24V/30A继电器并在串联电阻两端(非串联电阻的中间点),有一个两线的插头就是DC24V

网友:
原因:
    1. 可控电路接触不好,时断时接触,因为要是完全不好,不会运行差不多一天才烧,除非电阻值很小且散热好。可能性不大;
    2. 充电电阻本身有问题,如果在频繁启动关闭条件下很容易把质量不好的充电电阻烧掉。

网友H:
可控硅坏了
加个继电器

网友I:
一定是接触器触点接触不良的原因,在充电结束,本来是通过接触器来切断充电电阻,若触点接触不良则会造成充电电阻一直工作,肯定会烧坏的。

网友J:
E540-3.7KW是可控硅控制充电的,改继电器吧,我改过,用了几个月了,没出一点问题.

楼主:
^o^谢谢啊,我试试

楼主:
谢谢,那顺便问一下,E540-5.5的如果出现这个问题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C:
你的问题搞定了吗?是什么原因?

楼主:
搞定了,是电网波动的问题,一晚上停电送电十多次所以才会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F:
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又学到一招
哈哈